求助:REK RKS3005D可调电源的维修

楼主(2022-02-24):
一个可调电源,REK。美瑞克的,年前还可以用的,年后回来就出了问题,电压只能调节到18V左右,此时转动调节电压的旋钮,里面有吱吱叫得声音,类似电源输出短路后的声音。
电源的全貌图如下:

电源的正面图如下:

电源的背面图如下:

拆开看了也没有发现的异常。

网上搜索了一下也没有找到什么资料。
我也不懂,有大婶知道怎么维修吗?
难道替换所有的元器件?

网友:
也不多拍些照片,电路那面,驱动IC,~~~
测一下输入电流是多少?
输出的滤波电容损坏会导致电压上不去
肖特基反向漏电也会
低压部分有元件漏电也会

网友:
这就相当于500米以外拍张图片让别人分辩年龄长相脸上有没有斑一样

楼主:
下午拆开了,拍了几张照片,还表明元器件的位置。
换了3个小电容(470uF)的,还是不行。

将元器件的位置也标注出来了。

网友A:
494驱动的反激,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驱动波形。
没有的话测一下494各脚的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4驱动的反激,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驱动波形。
没有的话测一下494各脚的电压吧。 ...

对于模拟电路,我是小白。
怎么看驱动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4驱动的反激,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驱动波形。
没有的话测一下494各脚的电压吧。 ...

494反激的话,2个输出脚并联吗?为什么不做成半桥要做反激,反激波纹剑锋不是更大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