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大佬指点下这个bga.定义

楼主(2022-02-24):
请教下大佬们这个bga定义的zq0 zq1这个玩意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看电路图一般不用这两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一般不用这两个点,

感谢指教

网友B:
你用不上的,跟内存颗粒一样也有这个脚,可以接个固定阻值的电阻到地改善信号,具体是多少看你什么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不上的,跟内存颗粒一样也有这个脚,可以接个固定阻值的电阻到地改善信号,具体是多少看你什么颗粒 ...

大佬牛逼,终于得到我要的答案了,  其实我就是问的创见的盘,  他的盘每个颗粒接一个电阻,我就没搞懂那个电阻做什么用的,现在终于懂了

楼主:
就是这个电阻,现在终于知道是可有可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