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免费领的保健品广告机

楼主(2022-02-24):
老妈在街上免费领的,宣传保健品的,声音挺大,老妈说就是不能换歌曲,只能听里面现有的宣传产品的段子,拆开看看。外观,一个大大的广告标签

背面,这也太不专业了,颜色居然都不一样。

拆开来,太简单了

电路板正面,居然还插了张TF卡,原来的插卡位贴了张胶纸粘住了,以为不能换,看来还是可以换里面的内容的。
充电口也有,不过不能充电,因为缺少元件,下面那个按键是暂停和播放键,另外还空了两个,一会儿试试是什么作用。

功放芯片

另一个芯片,查不到信息

TF卡正面,没有任何信息

背面

放电脑上看下,居然不能直接读

分区工具看下,120M的,两个文件夹,一个mp3文件,就是宣传产品的头晕音频

重新格式化一下,顺便测试下,没想到比我那个金士顿的U盘速度还快。

看了下充电的电路,应该是这个芯片,玩具废板上拆个下来

焊上的样子,请无视渣渣焊工,没有2K的贴片,也没有2K的色环电阻,找个2.2K的色环装上,电流额定450毫安的样子。
1和2位置的按键经测试,一个是上一首,一个是下一首。暂时没有合适的按键,先不装了,找到合适的再装。本来想换个喇叭的,
改善一下声音,但没有合适的喇叭,先这样吧,电池换成锂电池了,这样不用老换电池,给老妈摘茶的时候听歌正好,声音大是
最大优点哈。

完。

网友:
这玩意好像就是个MP3吧,换其它的音乐也可以放出来?

网友:
忽悠老年人的电子垃圾

网友:
又是一个广告机分享。

网友A:
常见方案可以改成普通笑话评书播放器,有些定制方案加密,换音频文件无法播放。

网友B:
450毫安的充电电流,当电池电压很低时,这个充电管理芯片会烫手,甚至烧坏,5脚封装的小芯片,比不了405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方案可以改成普通笑话评书播放器,有些定制方案加密,换音频文件无法播放。 ...

这个可以播放其它文件,换大一点的卡也能放。

网友:
四舍五入约等于白领20个鸡蛋

网友:
我都当电池盒了

网友:
重点不是摘茶吗,哈哈,西湖龙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毫安的充电电流,当电池电压很低时,这个充电管理芯片会烫手,甚至烧坏,5脚封装的小芯片,比不了4056的 ...

4057笑笑不说话

网友:
还算不错,带选曲功能。

网友:
见到过这种芯片已经浑身焦糊,说不了话的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