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Topower TOP-300P5台式机电源简单拆解

楼主(2022-02-24):
『X折腾』台式机电源简单拆解
之后坏的这个电源就是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925-1-1.html朋友拿过来的,分量挺重

后面坛友分析应该是300W的,那应该带我这个GTS250的显卡搓搓有余了

拆开,用料挺好

光这个外壳,就比那些缩水货好多的多

电路板,密密麻麻啊

主板,各种用料好

高压电容。。之后坏了其中一个

大中小变压器

然后就不知道了

彩色的电线

线圈,开关管

这个这个

后面查出来好像是保险丝的问题,换个保险丝

风扇呼呼转

各路电压

重新装回、

完美。总之又省了几十块。
结果,上面那个链接的帖子,挂了。

网友A:
服务器电源?现在的电脑电源风扇都装在底部了,十几年以前的电源风扇是装在后部的,这种后部顶部双风扇的设计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电源?现在的电脑电源风扇都装在底部了,十几年以前的电源风扇是装在后部的,这种后部顶部双风扇的设 ...

不太清楚,大公司里坏品,被我瞎猫死耗子修好了。

网友B:
典型的工控机电源设计,虽然是保守的传统方案,但该有的设计都很全面,稳定第一,噪音第二

网友:
做工不错,老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工控机电源设计,虽然是保守的传统方案,但该有的设计都很全面,稳定第一,噪音第二 ...

刚拿到手的时候还很新,没感觉用过的。后面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开,又处于高温状态,所以就把电容搞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