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来DIY个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

楼主(2022-02-24):
家里丢着个坏微波炉、20年前的格兰仕、老早就在网上看过改装点焊机教程、没点焊需求就一直没折腾、这几天要点焊下、才去翻找出来拆下变压器、变压器是好的、纯铜线圈的、手锯锯断高压线圈、掏出高压线圈、清理干净

找了张彩喷打印机用的防水RC相片纸做绝缘

翻找出一段35平方的纯铜电焊线跟一段16平方的、把外皮全剥掉、合成一根35+16+16=67平方、绕4圈约需1.3米的铜线、没热缩管、就用PVC电工胶布包裹2层绝缘、

打算绕4圈的、废好大劲、穿不下、只好绕三圈了、、、

某宝买了100A可控硅变压器点焊控制板+0.15*8mm10米镀镍带+3位接线排+5.5mm电源插座=52元含邮费。

找了一个报废的“冰箱稳压保护器”、用这个铁外壳来装微波炉变压器和控制板、恰好有个12V的小变压器拿来给控制板供电、手电钻打好螺丝孔、安装好各零件、找个5.5mm插头连上个微动开关作点焊触发开关、接好各连接电线、

点焊笔?没有、找了段单股硬铜线、剥皮、打磨成尖头绑定到微波炉变压器低压输出线上;整机上电、用0.15mm镍带试点、点在不锈钢盘子上、各种不同延时不同功率组合都试了下、很给力呀、找了一片0.45mm厚度的不锈钢片来点、功率95%延时40ms、也很给力啊、不明白怎么网上有人说700E变压器输出不够的、有时间找点更厚的不锈钢片点了试下。

装好上盖、整机就先这样了、找时间再优化一下、再设计打印个面板贴纸贴上去会更好看些。

网友:
电流不够时间凑,焊镀镍行纯镍就够呛了

网友:
一个都能点0.45mm的了,还有人用双变压器的估计可以当电焊机

网友A:
确实是时间来凑,焊点都变色了

网友:
不懂这会搞坏电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时间来凑,焊点都变色了

这样会搞坏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搞坏电池吗?

不知道啊

网友:
把时间调成20毫秒、15毫秒甚至再低,再试一试,就知道够不够了。  把焊点做到不发黑,不发蓝,再撕一撕,就知道合不合格了。烧焊的话控制板意义不大,随手戳一下就好了

网友C:
50平以上想塞4圈的话可以试试双线并绕,实测可行,但是意义不大,700w铝线确实功率偏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搞坏电池吗?

电池负极片会打穿漏液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可能线粗点效果好点

网友:
这是烧焊啊!时间调短些

楼主:
是的哈、弄之前就考虑过了、一个700E变压器确实功率和输出电流不大够、也纠结要不买两法拉电容搞个电容储能点焊机更好点、单变压器的点点18650电池啥的还是可以的、点厚一点的纯镍纯铜肯定就不行了;点不锈钢、点厚铁皮实验了玩玩、电流不够时间凑啦,2片1mm的不锈钢片对焊、功率和时间都调最大、勉强可焊上吧、有时间去废品站再淘个微波炉变压器加成双变压器的会更给力些、电焊线还是有点硬、有空还是搞点25平方的软铜线做两根好用的点焊笔、、、、、补几张小优化和烧焊玩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哈、弄之前就考虑过了、一个700E变压器确实功率和输出电流不大够、也纠结要不买两法拉电容搞个电容储能 ...

尽量做到焊点不变色吧,我搞的成品点焊机,里面的变压器不是微波炉变压器,貌似是定制的硅钢片四个螺丝穿起来的那种,效果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平以上想塞4圈的话可以试试双线并绕,实测可行,但是意义不大,700w铝线确实功率偏小了 ...

我的就是铝线的,旆边 了

网友:
用铜片测试一下性能。

网友:
可惜变压器的点焊时间不能少于20ms,我做的也放一边了,用电容的,几个ms就够了

网友(2022-10-21):
不错,够详细了,准备试着自己动手搞一搞

网友:
  我也想试试  手头好几块坏电池要换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