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机、折腾捡来的浪潮ipbs8400砖机盒子,结果失败。

楼主(2022-02-24):
去倒垃圾时,捡到一个别人扔掉的移动浪潮ipbs8400盒子(本人座标云南,盒子是不是云南移动的就不知道了)。回家上电试试,电源灯亮,接电视机和显示器没反应,没输出信号,usb和网线无反应。看封贴纸是已经拆机过,可能刷过机。拆开看一下,没看出来明显问题,焊上ttl针,ch340接上试一下,能跑码,能输入命令,但报错,晨星MSO9280芯片,1+8G,1080,里面好像是中兴的系统,不知是不是原始的,也无法备份。网上找了几个MstarUpgrade.bin,试刷后,只有中兴的系统有所反应,但都报错[ERROR] Secure_doAuthentication:94: Error: Authentication Fail!!验证失败。在此请教一下,所报错误是什么问题?刷机包的内容是否刷进去了?

下面报错的部分标识红色
Xshell 7 (Build 0090)
Copyright (c) 2020 NetSarang Comput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ype `help' to learn how to use Xshell prompt.
[D:\~]$

Connecting to COM3...
Connected.

AC_ON
MIU0_DQS-OK
BIST0-
MIU0-1024_U
Start uboot

Relocation Offset is: 011d7000
[AT][MB][start ub][344]

U-Boot 2011.06-00075-gf0d5ade-dirty (Dec 05 2016 - 17:39:37)

[MIU INFO] mi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559e9418 with private size 80 bytes at 559e9460
create instance at 559e94b8 with private size 52 bytes at 559e9500

uboot held at [557ddf60~56b00000],size=013220a0
CPU  : Clippers
Board: BD_MST207C_D01A_S_CLIPPERS
DRAM:  875 MiB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55c00000

eMMC: HS200 200MHz
eMMC 7.28 GB [E8F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zte_shutdow =false
No ethernet found.
MAC:  0xf2: 0x24: 0xf0: 0xfd:0x77: 0x6
msIR_Initialize

[CPU INFO] cp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559f99c0 with private size 44 bytes at 559f9a08
CPUIoctl - MDrv_CMD_CPU_QueryClock
[UTOPIA INFO] close moduleNames[38]: MODULE_CPU

[AT][MBoot][Driver Init][494]

Starting logo
[ERROR] Secure_doAuthentication:94: Error: Authentication Fail!!
jump_to_console start!!
<< MStar >># mmcinfo
Device: Mstar-eMMC
Manufacturer ID: 15
OEM: 0
Name: 8WPD3
Tran Speed: 25000000
Rd Block Len: 512
MMC version 4.0
High Capacity: Yes
Capacity: 7.3 GiB
Bus Width: 8-bit
<< MStar >># cust
Check USB port[0]:
Host type:2
scanning bus for devices...
[USB] interface[0] conf:1 value ff:
1 USB Device(s) found
       scanning bus for storage devices... 0 Storage Device(s) found
Check USB port[1]:
Host type:2
scanning bus for devices...
[USB] interface[0] conf:1 value 8:
1 USB Device(s) found
       scanning bus for storage devices... bulk max packet size: ep 200 ep2 200
max lun:0
1 Storage Device(s) found
** Partition 0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0 for fatload **
reading /MstarUpgrade.bin

1 bytes read
** Partition 0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0 for fatload **
reading /SbootUpgrade.bin

** Unable to read "/SbootUpgrade.bin" from usb 0:1 **
** Partition 2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2 for fatload **
** Partition 3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3 for fatload **
** Partition 4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4 for fatload **
** Partition 0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0 for fatload **
reading /MbootUpgrade.bin

** Unable to read "/MbootUpgrade.bin" from usb 0:1 **
** Partition 2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2 for fatload **
** Partition 3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3 for fatload **
** Partition 4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4 for fatload **
** Partition 0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0 for fatload **
reading /UrsaUpgrade.bin

** Unable to read "/UrsaUpgrade.bin" from usb 0:1 **
** Partition 2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2 for fatload **
** Partition 3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3 for fatload **
** Partition 4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4 for fatload **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Current state ->[0x8]
[ERROR] count_data_crc32_getenv:799: checksum :0Xeacf7967 ; savesum :0X59e440c9
[ERROR] count_data_crc32_getenv:800: ## CRC check Error, panel_crc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ERROR] panel_dinit:592: panel_dinit: Read_PanelParaFromflash() failed, at 592
Error : panel_init fail!!
** Partition 0 not valid on device 0 **

** Unable to use usb 0:0 for fatload **
reading /MstarUpgrade.bin

1 bytes read
reading /MstarUpgrade.bin

16384 bytes read
reading /MstarUpgrade.bin

469213216 bytes read
** Bad Signature on 0:15: expected 0x5840, got 0x0000
Error >> end searching partition
storage is empty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 mmc erase.p MBOOT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4096, count 6144 (unit: sector)...
6144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4000 1C4860

>> mmc write.p 20200000 MBOOT 1C4860 1
secure_image_check 20200000 1C4860 MBOOT
mmc read.p 0x203c4860 MBOOT 0x20
3621 blocks written: OK

>> mmc erase.p MPOOL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10240, count 4096 (unit: sector)...
4096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1C9000 200000

>> mmc write.p 20200000 MPOOL 200000 1
4096 blocks written: OK

>> mmc erase.p misc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14336, count 8192 (unit: sector)...
8192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3CA000 400000

>> mmc write.p 20200000 misc 400000 1
8192 blocks written: OK

>> mmc erase.p logo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30720, count 32768 (unit: sector)...
32768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7CB000 1000000

>> mmc write.p 20200000 logo 1000000 1
32768 blocks written: OK

>> mmc erase.p recovery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63488, count 40960 (unit: sector)...
40960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17CC000 1400000

>> mmc write.p 20200000 recovery 1400000 1
secure_image_check 20200000 1400000 recovery
[ERROR] _RawData_Authentication:1503: ###1
[ERROR] _RawData_Authentication:1505: ###2
40960 blocks written: OK

>> mmc erase.p boot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104448, count 32768 (unit: sector)...
32768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2BCD000 1000000

>> mmc write.p 20200000 boot 1000000 1
secure_image_check 20200000 1000000 boot
[ERROR] _RawData_Authentication:1503: ###1
[ERROR] _RawData_Authentication:1505: ###2
32768 blocks written: OK

>> mmc erase.p cache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137216, count 1572864 (unit: sector)...
1572864 blocks erase: OK

>> mmc erase.p tvconfig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1710080, count 20480 (unit: sector)...
20480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3BCE000 A00000

>> mmc write.p 20200000 tvconfig A00000 1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20480 blocks written: OK

>> mmc erase.p tvservice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1730560, count 122880 (unit: sector)...
122880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45CF000 3C00000

>> mmc write.p 20200000 tvservice 3C00000 1
122880 blocks written: OK

>> mmc erase.p tvdatabase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1853440, count 16384 (unit: sector)...
16384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81D0000 800000

>> mmc write.p 20200000 tvdatabase 800000 1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16384 blocks written: OK

>> mmc erase.p tvcustomer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1869824, count 32768 (unit: sector)...
32768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89D1000 476DF4

>> mmc write.p 20200000 tvcustomer 476DF4 1
9143 blocks written: OK

>> mmc erase.p system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1902592, count 1572864 (unit: sector)...
1572864 blocks erase: OK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8E48000 65FD1BD

>> mmc unlzo 20200000 65FD1BD system 1
   Uncompressing ...
    Continue uncompressing and writing emmc...
    Depressed OK! Write to system partition OK!
Total write size: 0x9600000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F446000 5F8C869

>> mmc unlzo.cont 20200000 5F8C869 system 1
   Uncompressing ...
    Continue uncompressing and writing emmc...
    Depressed OK! Write to system partition OK!
Total write size: 0x9600000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153D3000 6A5DD3F

>> mmc unlzo.cont 20200000 6A5DD3F system 1
   Uncompressing ...
    Continue uncompressing and writing emmc...
    Depressed OK! Write to system partition OK!
Total write size: 0x9600000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1BE31000 9A33E

>> mmc unlzo.cont 20200000 9A33E system 1
   Uncompressing ...
    Continue uncompressing and writing emmc...
    Depressed OK! Write to system partition OK!
Total write size: 0x9600000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1BECC000 9A2DB

>> mmc unlzo.cont 20200000 9A2DB system 1
   Uncompressing ...
    Continue uncompressing and writing emmc...
    Depressed OK! Write to system partition OK!
Total write size: 0x9600000

>> filepartload 20200000 MstarUpgrade.bin 1BF67000 12819

>> mmc unlzo.cont 20200000 12819 system 1
   Uncompressing ...
    Continue uncompressing and writing emmc...
    Depressed OK! Write to system partition OK!
Total write size: 0x1200000

>> mmc erase.p userdata
MMC erase: dev # 0, user area part, block # 3475456, count 11534336 (unit: sector)...
11534336 blocks erase: OK

>> setenv bootcmd mmc read.p 0x25000000 boot 0x00500000\; bootm 0x25000000

>> setenv recoverycmd mmc read.p 0x25000000 recovery 0x00B00000\; bootm 0x25000000

>> setenv ROOT root=/dev/ram rw rootwait

>> setenv CMA_REG CMA0=vdec,miu=0,hid=19,sz=0xA000000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S0 androidboot.hardware=clippers $(ROOT) init=/init         CORE_DUMP_PATH=/data/core_dump.%e.%%p.gz  KDebug=1 delaylogo=true $(CMA_REG)  ENV=EMMC

>> setenv kernelProtectBist block

>> setenv sync_miuprot 1

>> setenv bootdelay true

>> setenv bootlogo_buffer E_MMAP_ID_MFE

>> setenv bootlogo_gopidx 3

>> setenv db_table 0

>> setenv verify n

>> setenv thirdpartydtv 0

>> setenv debuglevel 2

>> setenv mdebug false

>> setenv music 0

>> setenv mboot_default_env 0

>> setenv sync_mmap 1

>> setenv Watchdog_enable FALSE

>> saveenv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 printenv
CMA_REG=CMA0=vdec,miu=0,hid=19,sz=0xA000000
CMA_REG0=CMA1=mali0,miu=0,hid=16,sz=0x1000000
CMA_REG1=CMA1=mali,miu=0,hid=16,sz=0x2000000
COMControlFlag=0
E_DFB_FRAMEBUFFER_ADR=0x396E0000
E_DFB_FRAMEBUFFER_LEN=0x1200000
E_EMAC_MEM_ADR=0x31600000
E_EMAC_MEM_LEN=0x100000
E_LX_MEM_ADR=0x200000
E_LX_MEM_LEN=0x31400000
E_MMAP_ID_CAMERA_ADR=0x3F706000
E_MMAP_ID_CAMERA_LEN=0x600000
E_MMAP_ID_GOP_FB_ADR=0x3A8E0000
E_MMAP_ID_GOP_FB_LEN=0x1900000
E_MMAP_ID_HW_AES_BUF_ADR=0x3D1E0000
E_MMAP_ID_HW_AES_BUF_LEN=0xC0000
E_MMAP_ID_JPD_READ_ADR=0x380AD000
E_MMAP_ID_JPD_READ_LEN=0x600000
E_MMAP_ID_JPD_WRITE_ADR=0x386AD000
E_MMAP_ID_JPD_WRITE_LEN=0x3FC000
E_MMAP_ID_MAD_DEC_ADR=0x37BB0000
E_MMAP_ID_MAD_DEC_LEN=0x0
E_MMAP_ID_MAD_R2_ADR=0x37130000
E_MMAP_ID_MAD_R2_LEN=0x800000
E_MMAP_ID_MAD_SE_ADR=0x37930000
E_MMAP_ID_MAD_SE_LEN=0x280000
E_MMAP_ID_MBOOT_LOAD_ADR=0x33B00000
E_MMAP_ID_MBOOT_LOAD_LEN=0xA00000
E_MMAP_ID_MBOOT_MB_ADR=0x34500000
E_MMAP_ID_MBOOT_MB_LEN=0xF00000
E_MMAP_ID_MBOOT_MEM_USAGE_ADR=0x33B00000
E_MMAP_ID_MBOOT_MEM_USAGE_LEN=0x2500000
E_MMAP_ID_MBOOT_USB_ADR=0x35400000
E_MMAP_ID_MBOOT_USB_LEN=0x800000
E_MMAP_ID_MFE_ADR=0x390E0000
E_MMAP_ID_MFE_LEN=0x600000
E_MMAP_ID_NUTTX_MEM_ADR=0x3C1E0000
E_MMAP_ID_NUTTX_MEM_LEN=0x1000000
E_MMAP_ID_PHOTO_INTER_ADR=0x38AA9000
E_MMAP_ID_PHOTO_INTER_LEN=0x630000
E_MMAP_ID_PM51_USAGE_MEM_ADR=0x0
E_MMAP_ID_PM51_USAGE_MEM_LEN=0x10000
E_MMAP_ID_VDEC_CPU_ADR=0x3D4A0000
E_MMAP_ID_VDEC_CPU_LEN=0x300000
E_MMAP_ID_VE_ADR=0x3EFA0000
E_MMAP_ID_VE_LEN=0x201000
E_MMAP_ID_XC_MAIN_FB_ADR=0x33B00000
E_MMAP_ID_XC_MAIN_FB_LEN=0x2000000
KERNEL_PROTECT=DRAM_SIZE1=0x40000000 DRAM_SIZE2=0x0
MIU0_GROUP_PRIORITY=1:0:2:3
MIU0_GROUP_SELMIU=0000:0000:0000:0000
MIU1_GROUP_PRIORITY=1:0:2:3
MIU1_GROUP_SELMIU=2E82:0021:1FA1:01C0
MMC_CAPACITY_512=15269880
MstarUpgrade_complete=1
ROOT=root=/dev/ram rw rootwait
UARTOnOff=on
Watchdog_enable=FALSE
bPolPWM=0x0
baudrate=115200
board_crc=5B44586E
boardtype=0
boot1_ver=V0020
boot_from_recovery=3
boot_revision=V0036
bootargs=console=ttyS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S0 androidboot.hardware=clippers root=/dev/ram rw rootwait init=/init CORE_DUMP_PATH=/data/core_dump.%e.%%p.gz KDebug=1 delaylogo=true CMA0=vdec,miu=0,hid=19,sz=0xA000000 ENV=EMMC
bootcmd=mmc read.p 0x25000000 boot 0x00500000; bootm 0x25000000
bootcount=0
bootdelay=true
bootdlevel=2
bootlogo_buffer=E_MMAP_ID_MFE
bootlogo_gopidx=3
bootscript=echo Running bootscript from mmc${mmcdev} ...; source ${loadaddr}
chipid=101400010000ce747f7505e0
close_log=yes
console=ttyS2,115200n8
db_crc=8B4CC00
db_table=0
dbglevel=quiet
debuglevel=2
delaylogo_miuID=0
deviceid=NULL
filesize=1BF79819
force_upgrade=0x08
hdmi_hdcp_mode=0
info_exchange=emmc
kernelProtectBist=block
keybank_done=1
loadaddr=0x82000000
loadbootscript=fatload mmc ${mmcdev} ${loadaddr} boot.scr
loaduimage=fatload mmc ${mmcdev} ${loadaddr} uImage
logo_crc=A3E51B43
macaddr=F2:24:F0:FD:77:06
mboot_default_env=0
mdebug=false
mlevel=1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vram=${vram} root=${mmcroot} rootfstype=${mmcrootfstype}
mmcboot=echo Booting from mmc${mmcdev} ...; run mmcargs; bootm ${loadaddr}
mmcdev=0
mmcrelwr=2
mmcroot=/dev/mmcblk0p2 rw
mmcrootfstype=ext3 rootwait
mmcslcmode=0
music=0
music_crc=506D871E
music_vol=0x2E
panel_crc=59E440C9
panel_name=DACOUT_576P_50
panel_path=/config/panel/DACOUT_576P_50.ini
partno=1
pnl_pwmch=2
recoverycmd=mmc read.p 0x25000000 recovery 0x00B00000; bootm 0x25000000
reproducerate1080=0
reproducerate480=0
reproducerate576=168365065
reproducerate720=0
resolution=1
resolution_reset=1
runlevel=0
secure_result=0
serialno=null
serianum=null
stderr=serial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wing_level=250
sync_miuprot=1
sync_mmap=1
system=safe
thirdpartydtv=0
u16DivPWM=0x0
u16MaxPWMvalue=0x0
u16MinPWMvalue=0x0
u16PanelDCLK=27
u32PWMDuty=0x0
u32PWMPeriod=0x0
ubispeedup=UBI
uimode=720p
upgrade_factorydb=TRUE
upgrade_mode=null
usbtty=cdc_acm
verify=n
videotype=3
vram=16M
zte.soft.shutdown=false

Environment size: 4258/65532 bytes
AP upgrade OK!~
All Upgrade File Had Finished !!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AT][MB][start do_reset]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AC_ON
MIU0_DQS-OK
BIST0-
MIU0-1024_U
Start uboot

Relocation Offset is: 011d7000
[AT][MB][start ub][361]

U-Boot 2011.06-00075-gf0d5ade-dirty (Dec 05 2016 - 17:39:37)

[MIU INFO] mi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559e9418 with private size 80 bytes at 559e9460
create instance at 559e94b8 with private size 52 bytes at 559e9500

uboot held at [557ddf60~56b00000],size=013220a0
CPU  : Clippers
Board: BD_MST207C_D01A_S_CLIPPERS
DRAM:  875 MiB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55c00000

eMMC: HS200 200MHz
eMMC 7.28 GB [E8F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zte_shutdow =false
No ethernet found.
MAC:  0xf2: 0x24: 0xf0: 0xfd:0x77: 0x6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98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98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986 bytes
Half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model.ini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ull Customer.ini for keypad path -->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Size of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7504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odel/Customer_1.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7504 bytes read
sizeof( model ini script ) --------> 7504 bytes
Half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DACOUT_1080P_50.ini
Full panel.ini  path --> /config/panel/DACOUT_1080P_50.ini
Half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Full board.ini  path --> /config/board.ini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boot.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232 bytes
Loading file "/boot.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232 bytes read
sizeof( boot ini script ) --------> 232 bytes
gMusicPath --> /boot0.mp3
music_vol -> [0x2E]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51139 bytes
Size of file "/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59952 bytes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boot0.jpg"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51139 bytes
Loading file "/boot0.jpg"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51139 bytes read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boot0.mp3"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59952 bytes
Loading file "/boot0.mp3"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59952 bytes read
music_offset = 0xc803 music_size = 0xea30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config/panel/DACOUT_576P_50.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5988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panel/DACOUT_576P_50.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5988 bytes read
sizeof( panel ini script ) --------> 5988 bytes
u32PeriodPWM = 0
u32DutyPWM = 0x0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config/board.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472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board.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472 bytes read
sizeof( board ini script ) --------> 472 bytes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config/dfbrc.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1364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dfbrc.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1364 bytes read
sizeof( dfb ini script ) --------> 1364 bytes
218 blocks written: OK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msIR_Initialize

[CPU INFO] cp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559f99c0 with private size 44 bytes at 559f9a08
CPUIoctl - MDrv_CMD_CPU_QueryClock
[UTOPIA INFO] close moduleNames[38]: MODULE_CPU

[AT][MBoot][Driver Init][1213]

Starting logo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config/mmap.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50387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mmap.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50387 bytes read
no miu_setting information in mmap.ini
no miu_setting information in mmap.ini
No LX_MEM2 information
No LX_MEM3 information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to setenv MMC_CPCT_NAME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AT][MB][start do_reset]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AC_ON
MIU0_DQS-OK
BIST0-
MIU0-1024_U
Start uboot

Relocation Offset is: 011d7000
[AT][MB][start ub][374]

U-Boot 2011.06-00075-gf0d5ade-dirty (Dec 05 2016 - 17:39:37)

[MIU INFO] mi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559e9418 with private size 80 bytes at 559e9460
create instance at 559e94b8 with private size 52 bytes at 559e9500

uboot held at [557ddf60~56b00000],size=013220a0
CPU  : Clippers
Board: BD_MST207C_D01A_S_CLIPPERS
DRAM:  875 MiB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55c00000

eMMC: HS200 200MHz
eMMC 7.28 GB [E8F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zte_shutdow =false
No ethernet found.
MAC:  0xf2: 0x24: 0xf0: 0xfd:0x77: 0x6
msIR_Initialize

[CPU INFO] cp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559f99c0 with private size 44 bytes at 559f9a08
CPUIoctl - MDrv_CMD_CPU_QueryClock
[UTOPIA INFO] close moduleNames[38]: MODULE_CPU

[AT][MBoot][Driver Init][524]

Starting logo
Customer key bank is not encrypted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3 blocks written: OK
3 blocks written: OK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AT][MB][start do_reset]
do_reset: Using RIU_MAP: 0x1f000000, at 55

AC_ON
MIU0_DQS-OK
BIST0-
MIU0-1024_U
Start uboot

Relocation Offset is: 011d7000
[AT][MB][start ub][350]

U-Boot 2011.06-00075-gf0d5ade-dirty (Dec 05 2016 - 17:39:37)

[MIU INFO] mi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559e9418 with private size 80 bytes at 559e9460
create instance at 559e94b8 with private size 52 bytes at 559e9500

uboot held at [557ddf60~56b00000],size=013220a0
CPU  : Clippers
Board: BD_MST207C_D01A_S_CLIPPERS
DRAM:  875 MiB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55c00000

eMMC: HS200 200MHz
eMMC 7.28 GB [E8F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zte_shutdow =false
No ethernet found.
MAC:  0xf2: 0x24: 0xf0: 0xfd:0x77: 0x6
msIR_Initialize

[CPU INFO] cp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559f99c0 with private size 44 bytes at 559f9a08
CPUIoctl - MDrv_CMD_CPU_QueryClock
[UTOPIA INFO] close moduleNames[38]: MODULE_CPU

[AT][MBoot][Driver Init][500]

Starting logo
[ERROR] Secure_doAuthentication:94: Error: Authentication Fail!!
jump_to_console start!!
<< MStar >>#

网友:
是不是FLASH芯片不行了

网友A:
/s/1MtOvpTzPi-4wiot8D5anEQ 提取码: 3qvt 百度盘 从别人打包合集里面找的

网友:
类似华为的高安?

网友B:
你要先找到官方固件刷一下试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MtOvpTzPi-4wiot8D5anEQ 提取码: 3qvt 百度盘 从别人打包合集里面找的

谢谢!这个试过了,不行,直接报固件错误,不适用,[ERROR] do_custar:618: Upgrade Application error!
,app里面不是中兴zte开头的,是开头的,好像是咪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找到官方固件刷一下试试才行

找不到官方固件。

楼主:
谢谢帮助,这个我看过,没用,这个捡来的砖机除了ttl可以动一下,其他都不行,连显示输出信号都没有,进re模式就别想了。adb无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这个我看过,没用,这个捡来的砖机除了ttl可以动一下,其他都不行,连显示输出信号都没有,进re ...

用TTL能不能刷recovery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TL能不能刷recovery进去?

这个还真不懂,不知道怎么操作。现在想了解的主要是安全认证失败是怎么回事?是硬件问题还是移动的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znd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ordertype=1&tid=1181629

你参照这个再试一下

这个也看过,一个样,U盘插在盒子上只有在启动ttl后才可读取,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方式,用putty或xshell,usb_bin_check或cust、或custar都是同样的错误。固件只能用MstarUpgrade.bin,改个名手动输入都无效,真是铁砖一块。

网友(2025-02-01):
不得不说浪潮的这个盒子真是让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