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台电128G 2258XT 闪迪存储用什么量产工具

楼主(2022-02-24):
请问台电128G  2258XT  闪迪存储用什么量产工具?我这里有3个不能写的硬盘,还有1个不能识别。看能否修复自用。
先谢谢了~~~~~

网友A:
上ID,你这刮刮乐不确定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ID,你这刮刮乐不确定是什么

已上ID。谢谢

网友:
找BiCS4的工具

楼主:
非常感谢,找到BICS4的工具已经量产完了。再请教一个问题,如何通过ID来看使用哪种工具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Master
或者https://www.flashinfo.top/FlashInfo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