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到一种手机充电的方式,有点奇怪

楼主(2022-02-24):
我的手机,在恒压充电的阶段,电池电压并不是恒定的,随着充电电流减小,电压也降低,最高的时候有4.550V左右,随着电流减小最终降低到4.500V,这是什么充电方法?感觉像是通过补偿内阻加快充电?

网友A:
你检测的是哪里的电压?电芯4.5v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测的是哪里的电压?电芯4.5v太高了吧?

手机安装软件显示的电压

楼主:
充满之前电压显示4.501V,充电电流500ma左右,停充之后电压回落到4.4V左右

网友B:
现在使用3代高压锂的手机很多都采用多段恒压充电法来加快充电速度,脱离恒流阶段后提升大概0.1-0.15v恒压电压短时提升恒压阶段的充电电流来加速最后恒压阶段的充电速度,电流根据电池种类和容量会设置不同的阈值,下降到预订电流则降低到额定充电限制电压,一段时间后电流再次下降到截止电流则彻底终止充电,例如小米11 12系列等都采用这种充电方式,目的都是加速充电速度。3代高压锂电解液成分有改进充电时可以短时间超过额定截止电压~

网友:
总感觉快速充电对电池不好,我还是用小电流的充电器给手机慢慢充。

网友:
实测的结果的话,说明电池内阻太大了,电流越大,压降越大,显得电压越高。

网友C:
我的新手机刚插上充电时,充电器的电压是马上降低的,充电电流2A左右,这是带电压电流显示的充电器;如果是旧手机,刚插上充电,就发现电压是升高的,电流不到2A,随着充电时间增加,电压慢慢下降;这种现象就可以确定电池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新手机刚插上充电时,充电器的电压是马上降低的,充电电流2A左右,这是带电压电流显示的充电器;如果是 ...

那是因为你充电器功率不够,大电流时功率不足,电压下降。慢慢的电流降低,功率恒定电压升高了。其实是电压升高以后,压差降低,电流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使用3代高压锂的手机很多都采用多段恒压充电法来加快充电速度,脱离恒流阶段后提升大概0.1-0.15v恒压电 ...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批评并且鄙视这种落后的作法,严重剥夺电池的剩余价值

厂商敢这么做就一定不会对电池寿命有太大影响,技术再不断发展和进步,你的想法太片面,结论太武断

网友:
恒压不是电池恒压而是充电电路输出恒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商敢这么做就一定不会对电池寿命有太大影响,技术再不断发展和进步,你的想法太片面,结论太武断 ...

装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市场是会检验厂商的作法
销售爆款的原装 、第三方电池足以验证

不能认同你的说法

楼主(2022-03-31):
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在恒压充电时,充电电压(U)和充电电流(I)的关系是U=4.4875+0.025I,在4.500V,0.500A时充电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