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开启了kms,局域网内安装windows和office都能自动激活吗?

楼主(2022-02-24):
百度了下,没有搞清楚。
路由器开启了kms,局域网内安装windows和office就都可以自动激活了?是这样吗?还需要手动激活吗?

网友A:
需要  电脑设置KMS服务器地址的  第一次是手动  后面就不要管了

网友B:
不需要路由器搞 kms激活工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  电脑设置KMS服务器地址的  第一次是手动  后面就不要管了

电脑上如何设置KMS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路由器搞 kms激活工具就行

这样是不是180天就要重新激活?

网友A:
像这样:
系统激活:
slmgr /ipk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对应的版本序列号)
slmgr /skms 192.168.2.1  路由器地址
slmgr /ato   (激活)
清除KMS服务器地址:slmgr /ckms
卸载密钥:slmgr.vbs -upk
重置计算机的授权状态:slmgr.vbs -rearm
OFFICE激活:
2016office 批量版

cd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6  //请输入正确的Office安装路径
cscript ospp.vbs /sethst:192.168.2.1
cscript ospp.vbs /act
cscript ospp.vbs /dstatus
这样
测试kms服务器下载:vlmcs.exe然后使用vlmcs.exe -v -l 3 192.168.2.1路由器地址
一直在局域网中 就不要担心180天激活问题,系统会定期更新激活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
系统激活:
slmgr /ipk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对应的版本序列号)

批处文件?

网友:
网上有批处理文件,只要改下IP就行了。KMS序列号直接MS就提供了。

网友:
以前用极路由是这样的,路由器上放个  电脑上的office不用担心激活问题,可惜极路由倒闭了,app不能用了,记录有都刷成老毛子的固件,没研究怎么弄这个,应该也能用

网友:
路由开启了kms,局域网内安装windows和office都能自动激活

8杆子也打不着!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C:
需要手动把KMS服务器的地址改成路由的网关才行,正常来说是需要180运行一次激活指令的,但有批处理可以实现循环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手动把KMS服务器的地址改成路由的网关才行,正常来说是需要180运行一次激活指令的,但有批处理可以实现循 ...

只要第一次激活时的kms服务器一直有效
就会无限自动续签的
不需要180天激活一次

网友(2023-06-28):
家里还是路由器的kms方便。

网友:
用工具激活不就行了

网友:
只要你配置好,就能自动激活!!!!通过DNS直接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180天就要重新激活?

半年操作一次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