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手请教如何开卡,各种失败

楼主(2022-02-24):
新人,各位大佬帮我看下

网友A:
掉了1个CE当然开不过,看看是坏了还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了1个CE当然开不过,看看是坏了还是虚焊

那其他ce数字正常吗?为啥都是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了1个CE当然开不过,看看是坏了还是虚焊

怎么确定是哪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