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维修徕卡D-LUX5相机命令拨盘

楼主(2022-02-24):
徕卡D-LUX5卡片机效果非常好,体积小巧,携带方便,买了以后基本上是出行必备。这个相机是十几年前买的。它有个小毛病,就是这个命令拨盘容易坏。可能是因为这种活动部件藏污纳垢,刚开始是不灵光,后来就干脆不工作了。几年前去中关村一个特约维修店咨询过,更换这个拨盘要400多元。想想太贵了,还不如直接换个新型号徕卡。这两天有点时间,看看能否自己换。网上买的拨盘带邮费75元,就当是练手了。

相机的侧面和底部共有9颗小螺丝,全取下。镜头下还有一螺丝不用取。

闪光灯接口的弹片下有4颗螺丝,取下。

现在就可以掀开后盖了。要小心,液晶屏在后盖上,有两个排线连在主板上。宽的那条排线是双排的,装回去的时候要小心,要完全插进去。

这是取下的后盖,右侧是按钮,不要碰坏了。

这是主板全貌。电路太复杂,就不去仔细研究芯片了。主板上有两颗银色的螺丝,取下。把所有排线取下。右下方的红黑两针插头取下。

连接三脚架的接头取下。这个妨碍取主板。

轻轻向下方推主板,注意左侧有两个卡扣,右侧有USB等接线端子卡着,稍微掰一下。主板上方有一个插槽,需要稍微用些力。这样主板就取出来了。现在插槽的母口在图的下方。

这是取出主板后的情况。

注意主板那个插头的公口还在顶板上。

这是主板上插头的母口。回装时要注意这里,要对准方向。

相机两侧系绳的端子卡在侧板上,把它们稍微搬离。

这样,顶板就取下来了。闪光灯和顶板连着。

这个就是出问题的拨盘。把蓝色的排线取下,两颗螺丝取下,就可以取下拨盘了。

这是拨盘的正面。

这是拨盘的背面。

这是取下的全部部件。合一个影。

这是买来新的拨盘,和旧的完全一样。当然背面的编号不同。

所有的东西照原样装回。插上存储卡和电池,就可以开机了。测试拨盘功能正常,其它一切功能都正常。相机满血复活了。

网友A:
以为要解剖命令拨盘呢,原来是秀儿

网友:
松下做的徕卡相机。旧拔盘用WD40喷洗下不知道会不会恢复功能?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松下LX5的马甲?感觉布局什么都好像啊

网友:
和松下LX5一样

网友:
换成是我的话,我会清洁拨盘,而不是直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要解剖命令拨盘呢,原来是秀儿

本来想拆的。太小。撬开个缝,看到里面没什么东西。

网友(2022-12-03):
拨盘再拆拆看看?

网友:
徕卡,高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