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移动魔百和网络机顶盒CM201-2

楼主(2022-02-24):
路边捡的,型号CM2-2,没有电源,估计坏的,闲来没事拆开看看。

网友:
还不错的盒子。
先前给朋友刷个魔百和,但是缺遥控器,试过捡的几个华为遥控器结果可以控制。

网友A:
USB旁边三引脚的元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旁边三引脚的元件是什么?

你说的那个空位?  应该是输出音频光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