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自行车充电宝,可以放在水壶架上的那种,一个月不用充电的那种

楼主(2022-02-24):
拆机的18650,找个充电宝电路板

网友:
户外装备,防水最重要

网友:
盖子打个孔,安好usb口,背面用胶固定密封,拧上罐子,就完备了

楼主:
不在盖子上打孔的原因是因为要用的时候拧开直接插,下雨不能用的时候就拧上,扔水里都没事,即使盖子上打孔了,上雨也还是不能用

网友A:
这个一个月想不充电估计有点困难,除非一次不用

网友B:
你这闹着玩呢正极那里的导线不做绝缘,振动起来就是大呲花

网友:
这个没重量吗?

网友:
装的时候记得倒放,盖子朝下,防止水渗进去!

网友:
还是短了,个小了,应该弄两层。

网友:
用自行车发电机充电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个月想不充电估计有点困难,除非一次不用

只是带个刹车灯的话一节电池半年不充电也够用。我自行车上DIY的刹车灯就是一节18650,灯是3颗led灯珠,有一年没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闹着玩呢正极那里的导线不做绝缘,振动起来就是大呲花

装进去后做了绝缘了

网友:
灌胶封死不怕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