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希捷8T移动硬盘盒Seagate Desktop Driver STGY8000400

楼主(2022-02-24):
前几天拆过一个G-Technology硬盘盒,做工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无法显示S.M.A.R.T信息,不知是JMI的主控问题还是G-Technology的固件做了屏蔽。前几天装在上面的盘因为开关问题导致启动异响甚至启动失败,急于查看S.M.A.R.T手上又没有台式机,只有一个以前买的元谷T280硬盘盒备用,但是这个元谷T280上采用的不知何方打磨主控,安全退出硬件硬盘都无法休眠,只能强制关闭电源,非常不便。

就在网上查没有没有类似入门级做工过得去的3.5硬盘盒,查了一圈看到张大妈提到希捷的Backup Plus Hub拆机硬盘盒,前几年全套只要四十多,大致查了一下看上去还不错。

就是这位,想必坛子里很多人都熟悉。

结果深水宝一查,只有一家销量比较大,而且价格已经涨到79了,看的时候还是春节假期,感觉有点贵加上没上班就没拍。

等过了节再看,价格一路涨,偶尔刷新一下,记录的几次价格:83,90,95,99。直接放弃了,这价格实在没啥优势。

小黄鱼上发现有个人卖家在卖一个希捷拆机硬盘盒,也是全套齐全,不过没有USB Hub口,而且原配电源只有12V 1.5A,不过手上不缺电源,而且价格只要50,就拿下了。

到货后发现卖家包装非常用心,原盒还在,移动硬盘型号:STGY8000400,美亚当前售价US$169.99,含一块8T希捷硬盘。

先看外包装

硬盘产地和移动硬盘的组装地都是泰国。

主体移动硬盘因为是黑色光面手机怎么都拍的不好看,借用一张美亚的图。

电源接口为5.5x2.5,左边为Micro USB 3.0数据接口,这里吐槽一下希捷万年不变的数据接口,就不能做成标准的USB3.0接口(Type-B/C)吗~

侧面

底面

标签特写

独立的电源包装盒

打开是欧陆通12V 1.5A墙插电源。

后来发现侧面还有很多认证

另一个侧面还有,以前一直感觉欧陆通属于不入流的电源厂(虽然比山寨好很多),没想到也能通过这么多认证,看来是希捷的钱给到位了。

各种国家的可更换插头。

撬开硬盘盒(由卖家代劳了)露出真容,这里的西数硬盘是自己后装的,原配肯定是希捷自家的盘。

上盖内部

上盖顶部特写,导光板和两边的减震垫。

整体一个不锈钢屏蔽外壳,侧面各有2颗减震垫。

主板上也有活动屏蔽罩。

里面的主板。

主板

主控ASM1153,没啥惊喜但是也够用了,右边是一颗复旦微电子的FM25F01闪存,容量128KB.

电源管理芯片为台湾FITIPOWER(天钰)出品的fr9886d.

R9886D 是一款 2A/2.5A(安培)高效能同步降压直流对直流(DC-DC)电源管理 IC。其可操作于4.5~21 伏特(V)宽输入电压范围,并可提供持续负载电流 2A/2.5A(安培)。完整的保护功能包括逐周期电流限制(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欠电压锁定(UVLO, Under Voltage lockout)、过电压(OVP)及过温度(OTP)保护。由于采用内部补偿设计,FR9886D 可降低使用上之复杂度并减少外部零件使用。此外,内部 MOS管应用自有特殊高电流密度制(NHCD process)技术,具有低导通电阻(RDS(on)),因此效率可达 95%,即便是操作在 2.5A 负载电流也能有优异的温度表现。

英文DataSheet:

主板背面标识。

另外配送一根1米左右的USB3.0数据线,长度刚好够用。

上手经历:第一次装上西数8T盘启动各方面都正常,但是硬盘使用过程中出现无响应,关闭电源重启后硬盘启动正常但系统无法识别也没有发现新硬件的提示音,反复多次都是如此,当时还以为是原配的12V 1.5A电源带不动,换了12V 5A电源还是如此。当时USB数据线是插在一个二级USB3.0 HUB上,把数据线更换到一级HUB上一起正常,推测应该是硬盘盒的供电(也许还有硬盘的5V供电)都直接取自USB口,如果供电不足就会出现硬件识别问题。这一点算是一个小坑,不如之前的G-Technology方便,硬盘盒和硬盘的5V供电都来自12V电源,USB数据线只负责数据传输,各司其职。

总结来说此类基础硬盘盒因为没有二次电源处理(滤波),5V供电也直接依靠USB,所以适合短期使用,看个S.M.A.R.T信息之类的。对比希捷自家的Backup Plus Hub,此款Desktop Drive没有USB Hub,电源功率也更小,暂时也没研究没有没有呼吸灯(Backup Plus Hub可以通过安装Seagate Dashboard来开关呼吸灯),优势在于电路和硬盘的屏蔽做的更全面,拆装也更方便,一共只有12个大卡扣,无损拆解的难度较低,另外就是价格有差异,同样都是ASM1153主控,Backup Plus Hub的淘宝零售价格说实话水分有点大,而且还在不断小幅调价。

希望本贴能给近期需要入手类似硬盘盒的坛友多一个选择。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A:
我有三个10T Backup Plus 想卖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三个10T Backup Plus 想卖掉呢

什么价格?什么状态?

网友C:
貌似西数的元素盒子做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西数的元素盒子做工更好

感谢关注。

西数元素Elements和My Book的盒子太熟悉了,因为手上有一台WD MyCloud的NAS,造型基本一模一样。

要说做工用料差距有但是有限,主要是壳子大更稳固一些,但是查了一圈,西数的盒子好像存在白名单,需要破解之后才能用其他盘,而且看到很多故障贴,拆机也麻烦一些。

这个希捷的到手就用,只有6个大卡扣,拆装都容易,对我来说主要是为了查看S.M.A.R.T,不是主力硬盘盒,拆装方便体积小巧更符合个人需求。

所以各有千秋,取决于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西数元素Elements和My Book的盒子太熟悉了,因为手上有一台WD MyCloud的NAS,造型基本一模一 ...

是的,西数壳体不怎么厚实,关键难拆装,不过也有无损方法,我第一次照视频无损拆开,第二次买了个18g的想换下12g,但忘记怎么拆了,一不小心,卡扣全断,白名单好像是前期的壳体才有,后期改了。至于故障贴,只能说用户基数大,可能多些故障,发现此盒子,保护机制蛮全,海外购折腾一年多也没毛病。

网友D:
真心不喜欢这种接口,宁愿买c口的或者两个都是大头的3.0的

网友E:
Micro USB 3.0也是标准USB口,不过雀实不怎么好用,Type-B或者Type-C都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心不喜欢这种接口,宁愿买c口的或者两个都是大头的3.0的

估计人人都反感,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改进,西数有些盒子看图片有标准接口,希望都能尽快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cro USB 3.0也是标准USB口,不过雀实不怎么好用,Type-B或者Type-C都好得多

是的,插拔太费劲了,就算是Type-B也比这种两段式Micro USB好用的多。

网友F:
我的NAS里的两块12TB就是前年英亚买的西数元素盘拆壳用的。话说还是非常容易做到无损开壳的,只需要一张银行卡划开。
1.5A的电源似乎有点小的,一般至少2A的吧。手上有元谷/西数/希捷的都是2A的电源。。。

网友G:
这硬盘我也有一个,前面板的两个USB口挺鸡肋,有两个USB口确实方便不少,但是硬盘盒比较轻,插拔设备还得扶着很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格?什么状态?

1200能卖吗?状态也就几千小时而已

网友H:
我也有个,觉得一般般呀

网友I:
有一个3T的,用的是普通盘,挂了。自己换了一个NAS专用盘。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NAS里的两块12TB就是前年英亚买的西数元素盘拆壳用的。话说还是非常容易做到无损开壳的,只需要一张银 ...

感谢关注。

1.5A电源的确有点小,不过之前看过文档希捷原配的8T盘最大电流的确在1.5A左右,刚好够用的水平,这个电源试过上2A启动电流的西数HC320 8T也没问题,功率计峰值功率24W。

要稳定肯定还是要换成2A以上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硬盘我也有一个,前面板的两个USB口挺鸡肋,有两个USB口确实方便不少,但是硬盘盒比较轻,插拔设备还得扶 ...

感谢关注。

目测兄弟没认真看贴,拆的不是第一张图片上的Backup Plus Hub。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个,觉得一般般呀

的确一般般,不过50块钱全套带电源还要啥自行车,对本人来说主要是为了偶尔看S.M.A.R.T.参数,拆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一个3T的,用的是普通盘,挂了。自己换了一个NAS专用盘。很少用。

感谢关注。

用了多久挂的,使用频率如何,盒子和盘都挂了还是只是盘挂了

网友:
Backup Plus Hub。这2年好像很多东西都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