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海康硬盘录像机登入密码如何通过TTL重置

楼主(2022-02-24):
二手平台入手一个某康硬盘录像机但是没有登入密码,现在已经连上了TTL并且能跑码,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通过代码重置密码。
或者通过编程器找到密码和删除密码。

不要跟我说从平台来恢复,咱只是想折腾。

还有,尝试了HIKTOOL强刷,但是根本就连不通。无反应。

网友A:
可以用编程器刷机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B:
下载海康云商,根据提示恢复密码,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刷机。有机器二维码和设备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海康云商,根据提示恢复密码,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刷机。有机器二维码和设备码就行 ...

别人准备攻破某康的安全系统,或者用于安装后门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海康云商,根据提示恢复密码,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刷机。有机器二维码和设备码就行 ...

请问 绑定萤石云的无线摄像头 可以通过你说的解绑吗 ?
不想寄回厂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载海康云商,根据提示恢复密码,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刷机。有机器二维码和设备码就行 ...

我有个摄像头,不提示为专业用途,厂家要求需要提供盖章的申请书,太麻烦。用您这方法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 绑定萤石云的无线摄像头 可以通过你说的解绑吗 ?
不想寄回厂家

我看咸鱼里有干这个的

网友E:
想TTL解密 你怕不是对不起海康那么多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TTL解密 你怕不是对不起海康那么多工程师!

恢复初始出厂设置是可以的,用另一台的芯片复制好,再刷到这台。。。。IBM笔记本都这样搞,没什么困难的。

网友:
支持楼主。确实该研究了。近段时间重置密码的机制一年比一年要求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咸鱼里有干这个的

我也看到 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问 绑定萤石云的无线摄像头 可以通过你说的解绑吗 ?
不想寄回厂家

不寄回厂家就只能绕开原有绑定重新进行绑定 这样原有的二维码既失效了 并且重新绑定手机必须手动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绑定萤石云的无线摄像头 可以通过你说的解绑吗 ?
不想寄回厂家

好像不行,这个要上传身份证明,只是忘记密码的可以通过APP解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摄像头,不提示为专业用途,厂家要求需要提供盖章的申请书,太麻烦。用您这方法可以吗? ...

个人用的话不需要单位盖章,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编程器刷机

你有编程器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海康云商,根据提示恢复密码,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刷机。有机器二维码和设备码就行 ...

公众号也是可以,还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TTL解密 你怕不是对不起海康那么多工程师!

咱们只是小白,但凡懂点编程的人,那都是小KS。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寄回厂家就只能绕开原有绑定重新进行绑定 这样原有的二维码既失效了 并且重新绑定手机必须手动输入 ...

有没有具体的教程啊 发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教程啊 发来学习一下

公开不好吧会被厂家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