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请教,JMS578硬盘盒和JMS578主控易驱线使用的固件相同吗?

楼主(2022-02-24):
请教,JMS578硬盘盒和JMS578主控易驱线使用的固件相同吗?

网友:
这两个除了带不带盒子还有区别?

网友:
主控型号一样,固件一样,可以通刷

网友:
如果没有虚假宣传的话就是一样的,芯片一样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老板的回答,谢谢

网友(2022-07-04):
楼主有没导出固件分享下

网友:
一般主控型号一样,固件可以刷

网友:
形态外观不同
固件是一样的,
我有硬盘座和硬盘盒
都是578

网友(2024-01-10):
JMS578固件是通刷的

网友(2024-05-06):
可以刷,已经成功给杂牌易驱线刷了188.02.00.01优越者硬盘盒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