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拆个金士顿SA400S37 480G,发现是Intel N18A QLC颗粒,这颗粒办公用能坚持一年吗

楼主(2022-02-24):
第一次碰到QLC颗粒,不知道这货放在普通办公电脑里用,是否可以支撑个一年半载?  看标签这个盘使用了一年半,报错。我给重新开卡成功,原来是480G,我开卡默认自动容量开出来544G?  不放心想开成480G,但是软件报错,用自动容量就OK,变成544G了。重开后已经分区、格式化,安装了一个Win7系统,运行正常。就是不知道Intel 64层QLC颗粒的寿命怎么样?

楼主:
主控、闪存颗粒都是KST的标,主控其实就是PS3111穿马甲,颗粒是Intel N18A QLC重新打标,是否正片颗粒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如果要是正片的话
没必要remark啊

网友B:
你要不是拆开看我就认为是假的了,第一次见金士顿用Intel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正片的话
没必要remark啊

它到底是正片、还是次品,反正是重新打标KST,我也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是拆开看我就认为是假的了,第一次见金士顿用Intel的颗粒

KST的假货多如牛毛,反正收到坏盘就拆开,鼓捣着玩。

这个盘看着好像是真货? 就是不知道这个QLC颗粒的寿命怎么样?

昨天还拆了一个同系列SA400S37-240G,是TLC,也重新开卡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到底是正片、还是次品,反正是重新打标KST,我也不知道啊

应该是群联给金士顿代工,用的群联自封的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KST的假货多如牛毛,反正收到坏盘就拆开,鼓捣着玩。

这个盘看着好像是真货? 就是不知道这个QLC颗粒的 ...

确实是金士顿正品,但Intel颗粒不对外卖的,除了原厂盘,其他Intel颗粒一律为白片黑片降级片,这个应该是白片封装的,寿命就不好说了,你只要记得很烂就对了

网友C:
所有的N18都是垃圾,不接受任何反驳,这种问题就不要再问了好不好,翻翻以前的帖子,N18是垃圾,N18是垃圾,N18是垃圾,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任何给N18洗地的人都也是垃圾,N18是垃圾,我为这句话负责

网友:
啥也不说,坐等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N18都是垃圾,不接受任何反驳,这种问题就不要再问了好不好,翻翻以前的帖子,N18是垃圾,N18是垃圾 ...

N18口碑如此差啊!  那KST还拿来批量使用,也不怕败坏自己的名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N18口碑如此差啊!  那KST还拿来批量使用,也不怕败坏自己的名声…… ...

都 用QLC了还要啥名声

楼主:
QLC怎么开成SLC? 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 我看了3111软件,没有SLC的选项?  也有坛友说指定1/4容量就是SLC模式了?

我现在开成128G看看是否速度快点?

网友D:
楼主颗粒拍个照我收藏一下,避免以后咸鱼捡漏踩坑

网友C:
引用 楼主:
N18口碑如此差啊!  那KST还拿来批量使用,也不怕败坏自己的名声…… ...

金士顿现在都啥B样了,你心里没数吗,本来就是四线小厂,一线大厂能生产颗粒,给你金士顿垃圾颗粒,你要就要,不要就滚,群联,慧荣算是二线大厂有自己主控还有谈判权,闪迪有个东芝爹算是三线,金士顿拔高了才是四线,不拔高的话,还要排在马维尔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现在都啥B样了,你心里没数吗,本来就是四线小厂,一线大厂能生产颗粒,给你金士顿垃圾颗粒,你要 ...

我自己只买行货KST内存条,其他IT物品都不买的    这几个坏的KST SSD都是客户换下来不要的坏盘,我捡垃圾……拿来开卡玩,就是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颗粒拍个照我收藏一下,避免以后咸鱼捡漏踩坑

网友D:
楼主辛苦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 字数补丁

  我早上把这个480开卡成128G,安装一个Win7测试AS跑分高了一点点,480跑分是570,128跑分是680,然后盘内复制23GB大文件稳定在122M……刚才有开成256G,测试AS跑分是650,盘内复制28G大文件还是稳定在122M……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用快两年了,暂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