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外人体感应器的交流电开关,务必使用带过零检测的光耦驱动双向可控硅

楼主(2022-02-24):
要么用继电器控制 交流,直流点都可以。
要么用固态继电器。其实就是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加可控硅。

单纯驱动可控硅的电路,只适合纯阻性的负载,白炽灯。其他LED灯,节能灯都不行 。除非是直流。

可控硅是个变阻的器件,在不同瞬间电压下,交流电是周期的。这个要仔细想。

楼主:
做的固态继电器,输入电流3mA

驱动各种负载都很好 ATX电源,电钻 LED灯。

楼主:
驱动,我用万用表的X1档,2.7V电压的 。不是MF47

楼主:
或者两节电池,一节锂电池都可以,3ma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635-1-1.html

这个芯片说带过零检测?但是但是,成品厂家说只能带阻性负载。

实际上,节能灯不行,LED灯有问题,有很大的声响。它这个输出波,估计是个方波。

楼主:
可以用它的继电器输出,接到光耦上,5MA也够。
关键是过零检测的光耦。这样可以驱动可控硅,再驱动任何的开关电源。

网友A:
楼主学的精,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的精,赞一个。

这个是很多很多人的误区,只懂可控硅调速。

但是你真的只给可控硅导通交流的话,完全是错误的。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63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763-1-1.html

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楼主:
双向可控硅导通交流的话,根本不能驱动交流类的开关电源。LED灯

楼主(2023-03-20):
做的固态继电器,输入电流3mA   隔离的

驱动各种负载都很好 ATX电源,电钻 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