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A恒流恒压带电压电流表 XL4015工厂故障板修复

楼主(2022-02-24):
花了三个晚上,修复4个有显示但不正常的,2个没显示的单片机供电内部短路,总结如下:
    1.原件是否装反,电解,数码管,图1
    2.数码管内部短路,图23
    3.电压电流显示不变,358损坏,可反装测量,图45
    4.恒流控制358没有接地,恒流指示灯反接,电流无法调整,图67
    5.类似版本较多,介绍可能有误,恒流时灯点亮,最低电压1.25V,0.8V应该是早期4005版本,有个俄文网站有介绍,图8

网友A:
楼主哪来的这些故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来的这些故障板

鱼上淘的

网友B:
修过的板子吧?原厂都是机器自动装,不会装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的板子吧?原厂都是机器自动装,不会装反了吧

小工厂直插件都是人工焊的,贴片电解电容质量差的编带偶尔会有反的

楼主:
电流不知如何校准,今天接电子负载看下电流偏差多少,第一个刚接输入就不显示了,输入20V,测单片机电源输入又短路了,我很怀疑7130后面接大电容有没有问题!

楼主:
网上查到7130的输入电压居然有18/24/30三种!

网友C:
这个觉的很不耐用,都坏4块了,不知原因的坏

网友D:
这个买过几个,都因为接了24V导致显示不正常,很奇怪只要接12V就正常,接了24V就不显示或闪烁,总的来说并不是特别好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买过几个,都因为接了24V导致显示不正常,很奇怪只要接12V就正常,接了24V就不显示或闪烁,总的来说并 ...

我打算把7130换成输入电压30V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觉的很不耐用,都坏4块了,不知原因的坏

输入电压多少

网友:
应该是厂里报废的故障板。返修也水平差的板子

网友:
我有一块LM2596的调压板,带电压显示的。有一次调到5V给4056充电板用,一接上去4056的两个指示灯闪一下就坏了,4056发热严重。我还以为是我自己搞错了正负极什么的,一直到烧了3块4056的板子,我才怀疑是LMS596出问题。后来发现是LM2596的输出电容变质,导致波纹过高而损坏4056的,但LM2596自带的显示和用万用表测,都是5V

网友:
维修的乐趣在于过程的,修好后的喜悦感谢分享

楼主:
把7130换了,20V测试没问题。电流不知如何校准,标了两组数据。

网友:
这破玩意应该是有先天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