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S12-A868;绞肉机绞菜装多了,齿轮⚙️咔咔咔稀碎~

楼主(2022-02-24):
败家的大姐姐说绞肉机坏了,来吧试试。
到手看着还不错,玻璃碗等做工也挺好的。碎齿轮这设计?。。。不能来个保护机构?避免咔咔咔稀碎。。。

网友A:
这塑料齿轮就离谱

网友:
买齿轮的钱,相当于一个杂牌绞肉机了

网友B:
再加十块钱,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C:
现在杂牌都金属齿轮的,九阳也太不像话了

网友:
九阳现在没什么拳头产品了,以前九阳的豆浆机还不错,现在也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杂牌都金属齿轮的,九阳也太不像话了

能推荐个金属齿轮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加十块钱,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能推荐个吗,准备买一个

网友:
尼龙齿轮 不好用

网友E:
JY用的塑料齿轮确实离谱啊,易损耗件。

网友:
这个都有卖?万能的TB。

网友F:
引用 网友E:
JY用的塑料齿轮确实离谱啊,易损耗件。

九阳 就是 塑料件 来赚钱,比如 料理机的黑色那个连接件,保修期内是 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塑料齿轮就离谱

熱心會員 计划性报废?维修配件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九阳 就是 塑料件 来赚钱,比如 料理机的黑色那个连接件,保修期内是 免费的, ...

这个绞肉机假宝卖的黑色是金属的了,可能会坚持久了些。。。。。。

网友:
换金属齿轮,再战斗几个月

网友:
或者找个金属的会好点吧?先前用过洗衣机的离合总成里的塑料行星齿轮也是掉齿波轮不转了,看到电钻里也有塑料齿轮不坏的,看了同样的玩意儿不一样的东西,材质不靠谱模仿的多逼真都不成。

网友:
我玩意我光买齿轮都能买个新机器了
总共买了三次齿轮,坏了6次还是7次不记得了……
无奈其它地方还不坏没理由换新机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推荐个吗,准备买一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_u=maanu242ab    坛友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推荐个金属齿轮的吗

不太清楚哪些是金属齿轮的,以前修过一个绞肉机是金属齿轮的,不记得什么牌子的了。

网友:
故意的短寿设计无疑了。  我就不信工程师没想到卡住了怎么高扭矩保护的情况。跟我那个买车险送的打气泵一样,就是一次性的,就只能使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