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赚了,由于歪打正着,红运牌民用常压热水锅炉用了14年才迎来寿终正寝

楼主(2022-02-24):
    根据锅炉销售代表说,在东北常压热水供暖锅炉的使用寿命一般是5到7年,然后就由于内壁腐烂漏水而淘汰了,可是,由于歪打正着,我们的这台常压热水锅炉从2008年11月到现在2022年2月末竟然正常使用了14个供暖季,现在还能用,赚了!我们小商店里没有集中供热,需要自己用燃煤锅炉取暖,我们小店的锅炉是一款鸿运牌反式燃烧环保锅炉,按照厂家的说明书的安装要求,烟囱必须从锅炉的烟囱出口直立安装,或者至少大于45度角拐出去再直立安装,而我们店由于受锅炉房空间和位置的限制,烟囱是从锅炉出口水平横向走了几节炉筒子才再直立上去的。而就是这个操作竟然叫这台锅炉“超期服役”了一倍的年限。厂家为什么要求锅炉的烟囱直立而出或者至少要大于45度角而出呢?主要是因为这样烟尘不会堵塞炉筒子而导致排烟不畅,并且直立或大的上倾角度有利于热的烟尘上升。那么水平这段烟囱就会略微加大烟道的排烟阻力,解决的办法就是加高烟囱,把烟囱由要求的6米加高到11米,正好过房顶了,并且每年清一次水平段的烟囱里的积尘。再在直立与水平烟囱的交界处做一个三通连接,用铁板封好底部,密封,这个三通可以起到落下的烟尘堆积在三通的下部而不至于堵塞这个直角连接处,这个地方用普通的直角拐脖是最易堵的地方。

       最近,掏炉灰的时候发现这台锅炉有点轻微渗水了,渗水的部位正好是锅炉的烟囱出口的下部,分析应该是锅炉晚上没有炉火的时候外部的冷空气反向进入锅炉产生的冷凝水和炉膛内的硫化物反应生成硫酸等酸性物质长期作用于锅炉内壁的结果(为了延长锅炉的使用寿命,我们夏季时暖气‘锅炉里一直存水)。那么,为什么仅仅加了两节水平烟囱就会叫这个普通的民用锅炉的使用寿命延长了这么多呢?估计是这几节水平的烟囱避免了夏季雨水从直立烟囱大量长期的进入锅炉对锅炉造成的腐蚀,从而无意中延长了锅炉的使用寿命。

去年耍了把小聪明。东北的深冬锅炉在夜间是要压炉子的,就是晚上给锅炉加煤,然后封好炉门,让煤炭在锅炉里缓慢燃烧,不然锅炉或者循环水管道会冻的,压炉子也算微供热,夜间有人居住还好,取暖了,可是我们小店晚上没人住压炉子的确是一种浪费,粗略算过每个冬天光压炉子的用煤就要一吨多,折算下来这得多花1000多元,去年突发奇想,要不给锅炉的烟囱加个门?
就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到晚上下班的时候等炉火完全着没了(有一点残余也可以,但是必须是独立锅炉房,不然会一氧化碳中毒的,而且必须是反式燃烧锅炉,不然会把包包烧着的)就可以用一个棉布包包从这个三通门把烟囱堵上,这一晚冷气再也不会反向进入锅炉而导致锅炉水温降低了,那个包包由于太黑就不拍照了,那节烟囱到晚上的时候也要用一个小被子包起来保温,白天的时候这节烟筒还会给锅炉房加温,所以没直接上保温棉,
       为了使密封更好,这个陶制的三通圆口用抛光片打磨了一下,还算挺平整的

      门子用两个带阻尼的旧的飞机折页固定在一块木板上,

      本来怕门子关不紧还预先安装了一个挂勾弹簧,后来发现够紧,就没用上

       对了,这个锅炉是环保锅炉,反式燃烧,很节能的,厂家的说明书说锅炉的烟囱出口处的温度不高于280℃,用测温枪测试果然如此,我用粗铁线把方钢固定在陶瓷烟筒上,再用燕尾钉把木板固定在方钢上,门子用的是两层石膏板用螺钉固定在方钢支架上,调整好角度,正好严丝合缝,紧固,密封除门以外的连接处

      锅炉正常燃烧时手模方钢都是温的,根本不烫手,所以不用考虑木板耐火的问题,后来想想,如果一开始就用这个办法夜间把烟囱堵起来,说不定到今天这锅炉还不会烂渗水,可能还会再多服役几年,而且每年还会节省1000多元煤炭钱,可是没有可是……
不过堵烟筒这事不建议大家模仿,因为如果模仿不好的话会导致煤烟一氧化碳中毒,会出人命的,我们这个店里不住人,锅炉房也是独立的。
      不要堵烟筒,切记切记!

网友A:
中部的表示没供暖,城市开空调,乡镇烧木炭,农村以前用火盆烧柴禾,这几年好多改成下面的炉子了:

网友B:
我们这里敢冒烟就罚款,毕竟老爷们说不能烧柴,污染大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敢冒烟就罚款,毕竟老爷们说不能烧柴,污染大气的。

但人家可以放原子弹,污染到整个星球乃至宇宙。

网友:
那个3通才是关键,落雨集那里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敢冒烟就罚款,毕竟老爷们说不能烧柴,污染大气的。

说明你们那条件好,我们这农村几乎家家户户冒烟...

网友C:
记得烟囱上面不是有屋顶/帽子的吗? 怕引起风阻?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雨滴  而是燃烧后废气中间的水蒸气遇到上部温度低的管道冷凝成水  与内壁硫化物反应形成腐蚀性液体

然后 按原设计 安装 这些水会垂直滴落或者流淌到锅炉中间  造成腐蚀    而不是外部空气反向进入导致    具体现象可以参考冬天汽车尾气 排气管滴水

因为出口温度都不高 到了上部可以说温度就更低了 所以就是内壁冷凝的结果    建议垂直处用三通结构 竖着放    中间口横向作为入口 上面是出口下面是冷凝水收集口

为了自动排水/收集  可以在底部三通处打孔以实现冷凝水自动排出(我们这做餐1324饮的排气管就是这样挂了一个桶收集废气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烟囱上面不是有屋顶/帽子的吗? 怕引起风阻?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雨滴  而是燃烧后废气中 ...

确实有这个方面的原因,是我没想到,但是,夏天的雨水即使有防风帽遮挡,下雨天刮大风也会有很多雨水潲雨从烟筒口潲进来,加上夏季气温高,湿度大,腐蚀很严重的,冬季夜间烟尘冷凝水倒流进锅炉。烟囱下面那个三通的确有收集雨水和冷凝水的作用,下面密封用的铁皮每年清理时发现都腐蚀的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烟囱上面不是有屋顶/帽子的吗? 怕引起风阻?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雨滴  而是燃烧后废气中 ...

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夏季潲雨造成的腐蚀是最主要的,之前所有的烟囱管都是用的铁皮炉筒子,每年供热期开始之前才新换上去的,取暖季结束是确实有一定程度的腐蚀,但在用一年应该没问题,可是等过了夏季之后发现铁皮烟囱就已经腐蚀的不行了,都烂出洞了,所以我怀疑夏季的雨水和湿度加温度是造成锅炉内壁被腐蚀导致锅炉提前报废的主要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夏季潲雨造成的腐蚀是最主要的,之前所有的烟囱管都是用的铁皮炉筒子,每年供热期开始 ...

换个非金属的烟囱,比如水泥的或者陶的,或者拿砖砌一个,过去农村都是用陶的或者泥或者砖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非金属的烟囱,比如水泥的或者陶的,或者拿砖砌一个,过去农村都是用陶的或者泥或者砖砌... ...

是的,现在用的就是陶管的,但水平横向这段依然还是用的铁皮烟筒,这样方便每年一次的清理积尘工作,不过,由于直立部分和水平部分加了三通之后,夏季雨季时雨水基本不会流到水平段烟囱,加上水平段烟囱是在阳台下面,雨水不能直接浇到这里,所以这段水平烟囱不用年年换,换一次可以挺两三年,再早些时候,这段水平烟囱是在锅炉房屋里的,八年都没换过也很好

网友:
你赚了厂家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中部的表示没供暖,城市开空调,乡镇烧木炭,农村以前用火盆烧柴禾,这几年好多改成下面的炉子了:
...

曾经很想买一个这个放家里,但是柴火不好找,只能是靠开空调扛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很想买一个这个放家里,但是柴火不好找,只能是靠开空调扛着了。

一看就是城里人,我们这农村有山,自然不缺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烟囱上面不是有屋顶/帽子的吗? 怕引起风阻?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雨滴  而是燃烧后废气中 ...

正解。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