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个“国产”SSD(SCS华芯半导体 SMZBL7BN-256G)

楼主(2022-02-24):
SCS华芯半导体 SMZBL7BN-256G,这个SSD是单位的国产ARM64电脑(浪潮的飞腾D2000)配的,操作系统为5.4内核的银河麒麟V10SP1。SSD使用几个月后出现过grub无法引导,rootfs ext4文件系统受损只读挂载的情况,经排查确认是SSD的问题,重新格式化后SSD能正常使用,遂拆下来更换

拆开后发现原来是SM2259XT+佰维颗粒,smi_flash_id读取显示看起来是佰维封装的三星颗粒。

smi_flash_id读取结果如下:

v0.563a
Drive: 0(ATA)
OS: 10.0 build 19044
Model: SCS SMZBL7BN-256G
Fw   : U0222C0
Size : 244198 MB [256.1 GB]
From smart : [SMI2259XT] [U0329A0 00] [SSGV6]
Controller : SM2259   bufferless
FlashID: 0xec,0x5c,0x98,0xaf,0x84,0xcd,0x0,0x0 - Samsung 3dv6-136L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Channel: 4
CE     : 2
TotDie : 8
Plane  : 2
Die/Ce : 1
Ch map : 0x0F
CE map : 0x05
Inter. : 2
First Fblock  :    2
Total Fblock  :  369
Total Hblock  : 3816
Fblock Per Ce :  369
Fblock Per Die:  369
Original Spare Block Count :    24
Vendor Marked Bad Block    :     0
Bad Block From Pretest     :     4

网友:
垃圾片自己打标的吧???

网友A:
又是些企业,“国产”溢价了,59XT不是号称纠错强吗?是不是主板接口硬件底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些企业,“国产”溢价了,59XT不是号称纠错强吗?是不是主板接口硬件底层的问题? ...

这个电脑的CPU(飞腾D2000)是没有SATA的,SATA是用asmedia的桥接芯片从PCIE转接过来的,这部分应该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