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多模连接 雷柏M700无线充电鼠标评测

楼主(2022-02-24):
平时工作生活中,我比较喜欢小巧轻便的鼠标,特别是能够多模连接的无线鼠标,我感觉在日常使用中尤其方便,更容易在平板、PC等多种设备之间切换。最近我尝试了一款支持无线充电的小鼠标,这款鼠标的设计也很优雅,看起来很有商务范,很适合在工作中使用。

编辑

这款雷柏M700无线充电鼠标,本身的配置确实不错,支持蓝牙3.0/蓝牙5.0/2.4G等多种连接方式,可以在多台设备间快捷切换,按键还是静音微动的,除了无线充电之外,也可以通过USB-C型有线接口充电,确实是个特别适合办公环境的小鼠标,而且结合我几天的实际使用表现,它的续航表现也很出色。

编辑

雷柏M700无线充电鼠标的包装设计十分简约,并没有多余的修饰,看上去确实是一款很低调的办公鼠标。在包装背面可以看到这款鼠标的一些功能特性,像是静音微动、多模连接、无线充电等,都是同类产品里很少见的功能。

编辑

这款鼠标本身做工很不错,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正面没有采用了常见的塑料材质,而且应用了金属上盖的结构,摸上去手感很出色,同时滚轮部分也是金属材质的,视觉效果和实际质感都很细腻,看起来非常精致。

编辑

在细节上,雷柏M700无线充电鼠标的上盖经过了磨砂处理,防滑表现不错,手上稍微出汗后也能稳稳握住。另外它的上盖还不是平面的,而是稍稍贴合手掌握姿的曲面,这样拿在手里会更加舒服,长时间使用不容易累。

编辑

翻到鼠标底部,可以找到蓝牙配对键、传感器以及开关键,设计同样非常简约。这款鼠标因为支持无线充电,所以在鼠标底部靠下的部分有一个无线充电的感应区,带有一个闪电形的符号,方便充电的时候进行定位。另外,这款鼠标的无线接收器也可以收纳到底部,取用非常方便。

编辑

在按键配置上,雷柏M700无线充电鼠标做得比较精简,只包括了主要的左右主键以及一个滚轮,日常使用中缺少一些自定义的空间,因此更适合日常学习办公使用,不适合用来玩游戏。

编辑

这款鼠标的握持手感十分细腻,相比同类产品处理得更好,而且鼠标本身的面积分布也很合理,手掌、手指都有所依赖,使用时不会完全悬空,这样长时间操作后手指就不容易麻木了。

编辑

一般这种办公鼠标的定位精度都会偏低,使用时不够顺滑,雷柏M700无线充电鼠标就不一样,它配备的传感器拥有13000DPI的高精度,加速度可达20G,追踪速度可达30inch/s,而且能适应各种常见的桌面,随时拿起来就能用,不用再去额外找鼠标垫。

编辑

作为一款支持无线充电的鼠标,雷柏M700用的当然是内置电池,它配备了一块300mAh的高能锂电池,每天使用两三小时的话,充满电可以获得长达20天的续航时间,这对日常办公来说完全够用了,而且因为它支持无线充电,所以桌面有无线充电器的话,不用时就可以把鼠标放在上面,不需要再去准备数据线。

编辑

根据使用设备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蓝牙和2.4G等多种方式连接鼠标,而且我感觉雷柏M700无线充电鼠标的连接速度确实很快,而且使用时延迟很低,操作起来还挺顺滑。

编辑

和不同的设备连接之后,按一下鼠标下面的蓝牙键,就可以快速在各个设备之间切换,这样即使工作中要用到PC、笔记本、平板等多台设备,也只需要一只鼠标就够了。

编辑

因为这款鼠标支持Qi无线充电,所以常见的无线充电工具都可以直接用,像是很多无线充电器、无线充电鼠标之类的,直接放上去就可以充电,通过鼠标正面的一枚小LED灯,可以随时查看充电的状态。

编辑

总的来说,作为一款小巧的办公鼠标,雷柏M700无线充电鼠标的设计和配置都很出色,有着细腻的手感以及广泛的兼容性,支持无线充电,日常使用确实更加方便。当然了,要想工作稳定安心,电脑电源也很关键。

编辑

电源作为特别耐用的硬件,选择的时候也要精挑细选,我这大半年用的一直是安钛克的HCG 850 Gold电源,这款电源不仅看起来很漂亮,性能比较强,并且支持十年质保,其设计十分整洁,内部做工工整,用料扎实可靠。这款电源采用了全日系电容,所以高负载环境下也能提供十分出色的稳定性,确保稳定的输出,可以充分确保高性能CPU和显卡的电力供应。

编辑

编辑

作为一款80PLUS GOLD全模组电源,安钛克HCG850的输出效率可以达到93%,在结构上,这款电源采用了主动式PFC、高效结构全桥式LLC谐振,还有同步整流以及DC to DC架构,在拥有高能效转化率特性的同时,还拥有Zero RPM静音模式的加持,平时作为工作或是游戏主机的动力源都很合适。

编辑

编辑

相信有了安钛克80PLUS GOLD全模组电源,搭配雷柏M700无线充电鼠标,你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网友A:
看了楼主几贴都是看不到图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几贴都是看不到图片的。

不知道哪里搬来的贴子,而且这个贴子已经发过,只是换个标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几贴都是看不到图片的。

这货就是刷帖的没发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