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芯fc1179量产后拔出插入反应就是没量产前的状态 LockPort Fail

楼主(2022-02-24):
目前遇到两个问题芯片精灵检测我的这个是个32g的tlc有的版本可以开出来2g,而有的可以开出来4g和128g,但不管这几种量产工具量产后都有一个怪问题,拔出后插入打开显示空磁盘,我这边有好几个fc1179,故障都是如此,使用过的系统有win7和winserver2019,量产群联的没出现故障,希望懂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其实这个不影响量产的,真要设置的话,可以勾选DriverMode,然后端口锁定选择顺序插入。

网友A:
其实这个不影响量产,勾选DriverMode,然后端口锁定选择顺序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不影响量产,勾选DriverMode,然后端口锁定选择顺序插入。

可是量产完拔出再插入就是没量产的样子,这样没法使用

网友B:
这颗粒太垃圾了,我也有这主控跟颗粒,不知道跟你这个是不是同一批,到我手里的时候是8G的,到手看了一下主控跟颗粒信息,一个月不到就掉盘了,跟你这ID只有最后一位不一样,我这是453C98B376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太垃圾了,我也有这主控跟颗粒,不知道跟你这个是不是同一批,到我手里的时候是8G的,到手看了一下主 ...

我这边有7个这样的盘,全是这个故障问题,目前没找到类似案例.

网友(2022-04-02):
我昨天碰到一个山寨8G U盘,信息与LZ的一模一样,显示WDC TLC   32G …… 昨天复制进去的文件,今天读取一半后报错,拔出U盘再次插入,显示一个盘符、没有容量也不能分区格式化

试着找软件重新开卡,实验几次后低格成功,现在用清空+工厂扫描,容量自动开成16G了?坏块多到吐  …… 写入5~7MB、读取20MB,试试看能正常使用几天?

网友(2022-05-22):
手上有两只32G金土顿,选自动容量开出来成8G。这种是假货吗,选开32G也提示成功,拔出来插回去容量又没了,提示未格式化。这货不好搞,搞一次一两小时

网友C:
启动时选择成品开卡
端口锁定选顺序插入
设置方面,选低级格式化,ecc填12,binshed里把固定容量取消勾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有7个这样的盘,全是这个故障问题,目前没找到类似案例.

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提,有时候能量产成功,然后退出软件再插入电脑,就是无媒体状态……

网友(2022-12-12):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但修好!!要用到两个量产工具才行,一个firstchip20211024.一个furstchip20220601. 先用前一个版本低格,再用后一个版本高格。。(如果顺序错了或同版本低格后高格就出现量产成功但再插入不识情况)我有个一芯U盘直接格了就能用,但有几个一芯U盘要这样格了才能修回来特别是出现量产成功拨出后再插不识别情况下要用两个量产工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时选择成品开卡
端口锁定选顺序插入
设置方面,选低级格式化,ecc填12,binshed里把固定容量取消勾选 ...

好像试了也不行

网友(2023-05-21):
气的我想把U盘砸了

网友(2023-07-19):
量产完后把量产软件关了 就可以了

网友(2023-12-22):
弄了两天,用了不同帖子的方案,也是这样,没辙了

网友:
这种可能是几乎废了的闪存来做的,低格,半容,试试吧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砸了

网友:
能量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