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电机

楼主(2022-02-24):
求教淘宝上怎么才能搜索到这个电动螺丝刀里面的一模一样且带齿轮的电机,质量太差了

网友A:
上面的字搜一下试试???

网友:
130电机很普通啊,至于齿轮,拆下来不就行了

网友:
不难找吧,万能的TB

网友B:
齿轮自己装不会?

网友:
发图片搜不行吗?

网友C:
diy的,先图片搜索,看到相同规格的,进去看具体规格,然后搜索带上个齿轮,多翻翻,如果找不到齿轮的进去看看有没有一个商品业多个规格的。

最简单的,你找个店家直接发图片问吧

电商为了能让你多花钱,超碎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y的,先图片搜索,看到相同规格的,进去看具体规格,然后搜索带上个齿轮,多翻翻,如果找不到齿轮的进去 ...

就怕生意不上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字搜一下试试???

试过了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自己装不会?

不是塑料齿轮

网友:
这齿轮和电机轴是过盈配合的,齿轮和电机接缝处,先用薄一字螺丝刀撬开再想办法拔出来,回头再敲上新电机轴。

网友:
电机找同类型的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完全一样。齿轮可以用个小拉马就能拆下来了啊

网友:
我记得我有一个遥控车,里面装的就是这种电机。你可以搜一下遥控车的马达

网友:
热风枪加热齿轮就能拔下。买个130电机装上即可。要马力大可以买四驱车电机。

网友:
拆这个不难,先把电机放冰箱冷冻柜,冻半个小时,再拿出来,用电烙铁弄点锡加热齿轮,加热同时用一字起子撬,很容易就弄开了。

网友:
这种130电机是标准件,淘宝特别多,选个有品牌的就行。马步奇就很好。

网友:
紫薯补丁
紫薯补丁
紫薯补丁

网友D:
我也不会拆齿轮,感谢楼上几位兄弟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会拆齿轮,感谢楼上几位兄弟分享。

齿轮是过盈配合压入的,齿轮加热一下,然后两把一字螺丝刀一起往上撬
带你这相同规格齿轮的电机是不太买得到的

网友:
130电机还是要搞清楚尺寸,轴承有些带花键,有些光杆,齿轮自己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