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杂牌电批一个。。。感觉声音好大。。

楼主(2022-02-24):
38买了一个杂牌电批,写的双速,以前是不是有十几块钱的这种??淘宝没看见有了。。
以前但单买个775就花了20多。。这个好歹还有个壳子什么的

试了下还是比较有力,难得拆看看了。估计是尼龙齿轮吧。
同心度也就那样把,当电批够用。当电钻好像同心度要好点才行吧
电池不知道能抗多久。
用起来声音好像有点大,工作时候唧唧唧唧的响
手头有个775马达12v转起来几乎没声音。为什么电钻声音那么大?

网友:
手柄呈斜角的用时间长了会累的,直角的更好...

网友:
拆开看看,估计是变速箱里没什么油

网友A:
估计就是齿轮配合不好。我的一把日立的冲击批也是声音大,不影响使用,就是影响心情。过了退货期,凑合用吧。

网友:
满大街的公模充电钻啊,齿轮应该不是尼龙的。其实质量过关的尼龙齿轮也有其优势----噪音小,大品牌工具减速箱也有采用的(特别是多级变速的前级中)。我有把外贸款18V锂电钻,各种粗活笨活用了好几年,后来拆开一看总共两级减速齿轮中第一级的行星齿轮居然是尼龙的(电机轴上的太阳轮不是),再后来用起来反倒不太踏实了。至于工作噪音,动力传输结构决定的,多级减速齿轮箱式的大一些很正常,无法跟直驱式的775电机比。

网友:
现在杂牌的电批五花八门,看着都犯迷糊

网友:
这种黑色工具全是再生料做的,磕碰就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齿轮配合不好。我的一把日立的冲击批也是声音大,不影响使用,就是影响心情。过了退货期,凑合用吧 ...

冲击批主要是敲击块敲击输出轴的声音,跟电钻变速箱声音不一样,敲击声大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电钻,不是电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主要是敲击块敲击输出轴的声音,跟电钻变速箱声音不一样,敲击声大是正常的 ...

敲击时声音大可以接受,问题是还没开始敲声音就大。开始敲,敲的声音更大,反而齿轮噪音就不明显了。

网友:
老兄,这电机不是775的,是它的弟弟555电机

网友:
功能切换错了,声音大是冲击挡位的,拧到螺丝档位

网友:
550电机,几块钱一个。齿箱外壳是PA6+GF30,齿轮全是粉末冶金件,,一套3块钱,不存在塑料的,整个齿箱组件8块钱上下。声音不好听就是齿轮配合不好或者油加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