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知道这个油烟机怎么拆?求助

楼主(2022-02-24):
万家乐老款,风轮好拆。就是拿不出来,正下面有一个一样大小的圆形金属圈档住了。就是这个圈拆不下来,风轮拿不出来。谁拆过。老款。顶吸。单电机。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T型/套筒扳手直接拧?

网友:
有些老款设计,没考滤过要拆洗,要拆(白色)前面板才行,集油圈档住风轮。

网友:
多准备点 碱水 油烟净(威猛先生、绿伞 等品牌)(只用一种,不可混用) 直接刷 叶轮,然后看掉的 差不多了,开机甩出去 就可以了。

网友:
前面的是反扣螺丝。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顶着那个长孔,用锤子逆时针敲敲看。

网友:
圆形金属圈是指中间那个梅花螺母?反牙的,就是顺时针松,拧不动就加热,热风枪烙铁火机加热后再拧都是油不好玩

网友A:
我想知道清洗油烟机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是不是得从后面拆?

网友:
我的华帝也拆不下来,好几年前就想拆下来了

网友:
油烟机的这个轮子要是方便取下来,一般都不用换整机了

网友:
拆了干啥,直接用蒸汽清洗机喷啊免拆。

网友:
想拿出来必须全拆开。

网友:
这种通常需要把机器从墙上取下来,下面板靠墙部位有几颗螺钉退下,下面板才能取下,没有面板了风轮才取得下来。

网友:
把看到那个拧下来,风轮就拔出来了

网友:
中间梅花螺丝是反牙的,油烟机我拆过好多次了,拆完用汽车发动机舱清洗剂(俗称机头水)来清洗的

网友:
看样子那个圈比面板大,似乎是在面板后面固定的,就算能松开应该也不能从前面拿出来,看看整个面板能否拆下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清洗油烟机有什么好方法

买瓶  涤尘 2L的才十几块  就是清洗的时候要戴橡胶手套要不会腐蚀老皮 拆下来先用水泡一下
再喷上涤尘 等他反应 过趟再用水冲洗

网友:
六棱,是丝扣哈,这个是反丝。时间久了,早粘死了,不好拧。而且,你要拆叶轮,这样拆是拿不下来的,外面那个白色的机盖挡着呢。想洗,得把整机从墙上拿下来,外壳都拆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