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开箱福冈FO-9227卷筒式组合螺丝刀(精密批格纳库)

楼主(2022-02-24):
逛购物网站偶然看到的,感觉不错,批头超级全,价格不贵,就在咸鱼找了个最便宜的卖家78元买下,少废话上图:

外包装,简单的纸壳盒。

绒布袋。

外观个人很喜欢,卷筒式的,体积不小,不算便携。

重量不轻,毕竟批头一百多个。

各个面印字,外表面有种亲肤的那种质感。

金属轴不易损坏。

两端看像光圈。

开盒。

六颗强磁吸合固定。

镊子,很尖的头,我一般用不上,不知道是不是飞线用的。

主角螺丝刀柄,槽点满满啊,很细,直径1cm左右,遇到很紧的螺丝怕是使不上劲,重量很轻,可能是铝合金的,
尾部能转动但不是很顺滑,建议能横着穿孔方便插入金属棍以便增加力矩。

加消磁器。

塑料撬棒。

弯杆和金属撬棒。

批头固定靠的是固定孔内部的软橡胶固定,不知道寿命几何。
不错的工具,我用过批头最全的套装了,价格便宜,值得拥有。

网友:
这品牌曾经在天津塘沽洋货市场见到不少,后来在北京紫南家园大柳树市场也见过。改锥工具我更喜欢空间利用率较好设计,把常用改锥头放前面,不常用放一堆收纳仓空间。头部尽量是可拆结构,万一磁头吸进螺丝,先换小夹头手动固定应急,有时间取出磁钢去除吸进螺丝。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披头型号挺全的。

网友A:
出口转内销的吧

网友B:
有没有质量更好的这种类型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包装有特色

网友:
设计感稍大于实用性

网友:
看着这挺好的。工具也挺广的。外形也挺喜欢的。

网友C:
太多头子了我100多买的只有这个4分之一不到。
再另外备一个粗点手柄就完美了。

网友D:
Crv还是s2?如果s2,这个价值

网友:
厂址沈阳,看样是合资企业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rv还是s2?如果s2,这个价值

CRV的 。。。。。。

网友E:
感觉不怎么好用的样子。

网友F:
花里胡哨不使用,炒概念,日本人跟美国人学的陋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里胡哨不使用,炒概念,日本人跟美国人学的陋习

温饱以后,进阶的工具。好比以前女人做头发,最开始就是一把梳子梳一下就行了。也是被说花里胡哨的,但人追求的其实不是实用,是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口转内销的吧

沈阳产的,这个精细度出口够点呛啊,好在价格便宜,居家屯一个偶尔用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质量更好的这种类型的推荐一下,谢谢

还真没注意过,印象中批头超全的做工都一般,工具控直接瑞士P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怎么好用的样子。

手柄设计太差劲,好在批头全,这类东西也不是卖寿命,七十多PB一把好点的螺丝刀都够呛能买下来,但是居家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多头子了我100多买的只有这个4分之一不到。
再另外备一个粗点手柄就完美了。 ...

你买的做工肯定比这个好,这么多批头卖这个价还有钱赚质量可想而知,一般用用也可以了,话说手柄设计太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