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按键还是触摸的好呢

楼主(2022-02-25):
想买个小音箱,如图:

选按键的还是触摸的好呢?坛友给个意见吧

网友:
耐用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旋钮音量人性得多。

网友:
当然触摸的

网友:
按键的时间长了会氧化,触摸的会失容不灵敏

网友:
根据个人的使用情况吧,如果手经常湿滑的话肯定还是软胶按键舒服,触摸的容易滑还不灵敏。至于说按键损坏的可能,触摸一样会有这个现象,排除元器件本身的问题,触摸的寿命是要高于机械按键。

网友:
个人感觉好的按键比触摸手感好。心里踏实。

网友:
感觉按键+旋钮调节音量的比较习惯,用的时候反馈比较好

网友:
按键手感要高于触摸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给意见,买触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