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卖2000多的艾德克斯IT6721编程可调电源拆解

楼主(2022-02-25):
今天刚搞回来的,做工就是扎实,超级重,可以记忆4X100组电压和电流,一键切换!不懂为什么里面有两个变压器,精度还可以,反正就是用来给锂电池充电的!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不知道为什么图都是横着的,对付看吧

楼主:
再补几张

网友A:
多少钱,淘宝现在还是两三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淘宝现在还是两三千吧。

新的1700左右

网友B:
二手300--400吧

网友:
好货。
图片专治颈椎歪病。

网友C:
庆幸是用手机看的帖子,把手机转个方向就可以了。如果用台式电脑观贴,把这二十多寸的屏幕转过太吃力了。

网友:
可惜不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300--400吧

6720是400多,6721二手7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庆幸是用手机看的帖子,把手机转个方向就可以了。如果用台式电脑观贴,把这二十多寸的屏幕转过太吃力了。{: ...

我也不知到为什么图片是横的

网友:
工频变压器做辅助电源,没毛病啊

网友:
做工不错,开关电源,轻便,效率高。

网友:
成色这么新,可以啊

网友(2022-04-06):
看样子,挺值的。

网友(2023-02-14):
成色这么新,很不错

网友:
我想问下,这玩意给锂电池充电接反了会不会蹦

网友D:
方形变压器是给ADC,DAC,单片机等模拟电路供电的,另外的那个高频变压器才是功率输出变压器。。。这个是电源分割,避免引入额外的干扰降低精度

网友(2023-03-25):
引用 网友D:
方形变压器是给ADC,DAC,单片机等模拟电路供电的,另外的那个高频变压器才是功率输出变压器。。。这个是电 ...

解释的非常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