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的电风扇调速器这么简单吗?一个电容搞定!

楼主(2022-02-25):
现在的电风扇调速器这么简单吗?一个电容搞定!

网友:
是的啊,以前老的电风扇用电抗器,几个抽头的,成本高呢

网友:
以前是电感式的,现在降低成本搞电容式的了。

但是都简单。

网友:
以前就有这两种调速方式的风扇生产,电容调速的可靠性没有电抗器的好,所以用的比较少

网友A:
简单是简单,就是换挡的时候火花大,容易坏!!家里的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以前的吧,只是以前可能用的少点,现在因为成本低,用的多了

网友:
电容便宜2,3块钱买个正常用也能管3年5年的。不过现在都不用这种吊扇了。总担心会掉下来把脑袋削飞

网友:
不是现在,是一直都有,20年前也是这种.............

网友:
这就觉得简单了,你再拆个可控硅的

网友:
只要是进步就好

网友:
利用不同容量的电容产生不同的容抗,换挡时容易打火。

网友B:
这可不是现在的,而且不是一个电容,是4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是简单,就是换挡的时候火花大,容易坏!!家里的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

是啊,火花闪闪,还啪啪响,用着吓人。而且电容很容易会被击穿,这种真的不耐用。

网友C:
原来不同档位多抽头变压器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不同档位多抽头变压器不见了

铜线多贵啊

网友:
是不是加上个消火花电阻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是现在的,而且不是一个电容,是4个电容

对,去年买过一个,就是4个电容

网友:
电容调速器体积小、成本低,说到底 还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
常用的有四种,电感、电容、可控硅、线圈抽头
电感线圈使用电感线圈对交流电的感抗来调整电流大小,比较费铜/铝,价格比较贵但比较皮实
电容价格比较低利用电容通交流的原理,电容量大电流大,但换档时候容易放电产生火花
可控硅相当于无极变速
以上三种用在吊扇上的多
线圈抽头用在台扇或落地扇或壁挂扇上的多

网友:
原来好像是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