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里面输出端滤波电感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2-25):
这个电感线圈的作用是什么我还真不清楚,所有电脑电源里面都有,应该不是蓄能电感,滤波的话那为什么山寨电源里也有而不直接短接?其它单电压的电源里面这个地方的电感有些有有些无为什么电脑电源都有?我有个航嘉好运来280,额定200W,高压部分是3842+mos管,由于风扇不转这个电感上的线漆都烧掉皮,磁芯上应该也有漆被烧成白色,能用但是通电几分钟就能闻到焦味,电感的引脚也被烧的脱落但是还连着,我把线拆了重新用漆包线绕,装上后焦味更大,发帖求助后有朋友说是磁芯被烧的不良,我拆下来后发现问题更严重,我绕的线有2组竟然已经短路,这种情况电源竟然还能正常工作,除了这个电感极度发热,昨天在一块旧电源板上拆了一个,拆的有5个电感,12+、12-、两个5、3.3,航嘉这个只有3个12+、12-、5,于是就用了拆下来的3个线圈,装上后好像正常了,昨晚用了一晚上没闻到焦味。

这我就更奇怪了,发热说明电流大,原装烧焦的跟我绕的就算短路了作为一个电感流过的直流电流是一样的不应该会发热,是不是因为流过的电流有交流成分,电感量不够的话会产生涡流之类让线圈发热的原因?

网友A:
电容中间的就是Π型滤波电感,一般反激电源电流超过1A不做Π滤波的话纹波会非常大,因为便宜的开关电源芯片都是低频芯片

网友:
Π型滤波,,,,,就是C_L_C式的滤波电路,,这样子的纹波会非常小

网友:
磁芯过热后导磁率下降,导致再次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中间的就是Π型滤波电感,一般反激电源电流超过1A不做Π滤波的话纹波会非常大,因为便宜的开关电源芯片都 ...

请问发热巨大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电脑电源一般都是正激,正激变压器不储存能量只传递能量漏感较小,因此输出整流后如果直接进电容,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瞬时电流会非常的大,瞬时近乎短路。所以必须串联电感才行。这里的电感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滤波,一个是储能。利用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的特性使流入电容的电流较慢上升,来缓解和消除过大的充电电流,使流入电容的电流相对平稳。如果取消这颗电感会使变压器 开关管 整流管 输出电解 发热激增,重则烧毁。电感感量下降也会导致自身或者其他回路内元件发热。反激变压器正激阶段储能,反激释放,开有气隙漏感也较大,因此变压器既储存能量也传输能量,次级整流后反激释放时由于漏感较大,因此无需再串联电感。有做工比较好的反激电源后级也加入了pai型滤波,主要是为了减小纹波,和正激的大电感有本质不同~

网友:
电感,隔交流过直流。电容,隔直流过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一般都是正激,正激变压器不储存能量只传递能量漏感较小,因此输出整流后如果直接进电容,由于电容 ...

讲得太好了,我认真慢读了好几遍!学习了受益了。但仍有一句不懂:“次级整流后反激释放时由于漏感较大,因此无需再串联电感”,意思是反激时因漏感较大,流入电容的电流能量小了?那如果这样,是不是反激时能量浪费很大,效率很低啊?请您指教,谢谢!

网友:
那个电感可不是π型滤波,有兴趣可以搜索“磁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讲得太好了,我认真慢读了好几遍!学习了受益了。但仍有一句 ...

反激变换器变压器开气隙漏感较大,去磁释放时相当于理想变压器串联了一个电感,这个电感就代替了正激变换器输出串联的大电感,电感先把能量储存在自身再“缓慢”的均匀的释放给电容和负载,瞬时过多的能量会被储存在电感里作为电磁能保存不断的输送给电容,你可以理解为把一下伤害很大的重拳吸收后再分100下轻拳输出给你,那这个重拳转换后对于你来说就是100下轻柔的按摩,很爽很舒适~

网友D:
一般都是正激,后级电感就是一个buc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激变换器变压器开气隙漏感较大,去磁释放时相当于理想变压器串联了一个电感,这个电感就代替了正激变换 ...

谢谢,形象的比喻!一下就明白了。佩服,认真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激变换器变压器开气隙漏感较大,去磁释放时相当于理想变压器串联了一个电感,这个电感就代替了正激变换 ...

多听球球老师的讲解,收益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正激,后级电感就是一个buck?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形象的比喻!一下就明白了。佩服,认真向您学习!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正激,后级电感就是一个buck?

谢谢,您说得对。

网友:
楼主爱思考,提的问题一般人都不易解答。

网友D:
buck本质上,也是个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buck本质上,也是个滤波器

既滤波又储能,正激是方波上升下降非常陡峭主要是储能作用,电感参与能量转换并且不可或缺,如果单纯的滤波电感则可有可无不影响能量转换,buck拓扑电感必须有,感量大小影响输出纹波,因此也有滤波作用~

网友:
来学习了,好好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