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适合使用做软路由的CPU

楼主(2022-02-25):
   适合使用做软路由的 CPU

网友A:
这图参可一下是可以的,但实际距离有点差异!
推荐用J1900,便宜量又足,5W低耗能

网友:
老掉牙的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图参可一下是可以的,但实际距离有点差异!
推荐用J1900,便宜量又足,5W低耗能 ...

4125怎么样?想组台做ALL IN ONE!

网友C:
目前在用技嘉的N3150,不知道为啥装64位的爱快花屏,内存就刚好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25怎么样?想组台做ALL IN ONE!

软路由单一好,网络崩塌就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图参可一下是可以的,但实际距离有点差异!
推荐用J1900,便宜量又足,5W低耗能 ...

众所周知,正常使用情况下,j1900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5w的功耗的,待机除外啊,j3160功耗更低,低得多。直接用dc供电的3160板子,整机待机功耗可以做到6-8w。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25怎么样?想组台做ALL IN ONE!

这个性能不足以支撑allinone

网友:
搞了个1900吃灰了,没有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在用技嘉的N3150,不知道为啥装64位的爱快花屏,内存就刚好4G

换内存试试。换内存槽试试。
n3150对单根内存插槽有 要求好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目前在用技嘉的N3150,不知道为啥装64位的爱快花屏,内存就刚好4G

这种低端主板,CPU供电一般简化太厉害,容易出现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既要便宜,还要省电.
满足这两点就可以.
目前还没找到,,

对于番茄,有得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内存试试。换内存槽试试。
n3150对单根内存插槽有 要求好像。

32位的爱快就没问题,条子是宇瞻的,装系统也ok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众所周知,正常使用情况下,j1900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5w的功耗的,待机除外啊,j3160功耗更低,低得多。直 ...

升腾J1900小主机了解一下吧,BIOS参数节能调节好,intel千兆网卡单线复用,妥妥的5W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低端主板,CPU供电一般简化太厉害,容易出现很奇怪的问题

这种主板,一般不需要什么供电,不存在供电简化的说法。
因为cpu峰值耗电量也就10w的样子,还是核显和cpu共同达到峰值时候的功耗。
只是cpu部分满载,核显待机,峰值功耗也就6w。
一般作为软路由的时候,核显都是待机的,cpu部分几乎也不会满载,
只要是正规厂家的产品,即使缩到只有一项供电,也超过实际使用需求好几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主板,一般不需要什么供电,不存在供电简化的说法。
因为cpu峰值耗电量也就10w的样子,还是核显和cpu ...

我说的是CPU供电滤波稳压等这些,这种小主板一般简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腾J1900小主机了解一下吧,BIOS参数节能调节好,intel千兆网卡单线复用,妥妥的5W ...

众所周知,就是再怎么调整,cpu待机也得2、3w,主板怎么也得2-3w,硬盘也得1-2w,内存也得1w,dc电源自身也有个1w,你算吧,你说待机10w我信。即使拔了网线什么都不做,8、9w我也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低端主板,CPU供电一般简化太厉害,容易出现很奇怪的问题

这些板子都是DC供电,供电不需要很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些板子都是DC供电,供电不需要很复杂。

是CPU供电电路,不是DC电源,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CPU供电电路,不是DC电源,唉

DC供电的好处是CPU供电这部分电路已经挪到DC适配器上,DC-DC不需要复杂电路,你看那种12v/18v直插DC才几个元件。

1-是j1900这种j开头的低功耗,不夸张18650都可以直接供电(图吧有个帖子,把CPU部分供电刮掉,用1向供电、18650供电直接供电 G530可以工作)
2-是现在处理器,即使是高端i9这样的U也不需要像1\2代那种夸张的10向供电,单项供电能力大幅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