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垃圾U盘

楼主(2022-02-25):
明知道这十几块买不到这么大容量的U盘 还非要去当这个傻X

就是这个牌子 论坛里看到的 还有tf卡卖 也是这个容量的

已经腐蚀生锈了 不知道是什么动力

比铜箔还薄的触点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黑上加黑的黑片了吧

最终的归宿只有垃圾筐了 天下没有掉馅饼的 有 也肯定是陷阱 到手就用软件测容量 提示可用只有5000多M 还没等再进一步复制文件的测试 它居然光荣领盒饭了 插电脑有提示音 但不显示盘符 同时也提示不能识别的设备

网友:
手痒,理解,我这边看到联想SX3长得不错去咸鱼买了六个,到手拆开发现好几个神秘版本,序列号挨在一起都能这样,何况十几块128G的

网友A:
他家的扩容卡我也买了一个,128G是4.3G左右扩容的  我弄成彻底不认卡了  现在申请退货了

网友:
大容量U盘,即使是一些品牌,写入速度低。64G、128G许多写入速度太慢,不适合拷贝大块文件。买的一款朗科的128G的U盘写入速度还可以。

网友B:
放入随身播放器能凑合用,完全没必要弄坏。几年前我买运动相机,发现32G存储卡原价59元,被涨价到最贵89元,随着QLC存储芯片稳定后降价。

网友:
这样太牛了,竟然还能通电,没有整体用塑料铸造就不错了,哈哈

网友:
都是4G扩的,辣鸡商家

网友:
这个u盘,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号的6脚IC+5V,GND,D+,D-,还有2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扩容卡我也买了一个,128G是4.3G左右扩容的  我弄成彻底不认卡了  现在申请退货了 ...

我也申请退货了 但要让我垫付运费 我不相信他们了 所以差评后破坏性拆解 反正也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入随身播放器能凑合用,完全没必要弄坏。几年前我买运动相机,发现32G存储卡原价59元,被涨价到最贵89元 ...

已经不能识别了 坏了  再说 就算不坏也不能用啊 手头有几个8g的挺好用 这四五个g的用着干嘛

网友:
垃圾扩容盘卖家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订单不送运费险,退货的运费就成了天然的屏障。如果不退货,如实带图评价,卖家就会换了一副嘴脸来和你说话,包括电话骚扰。买之前问卖家是不是扩容盘,他们基本上都是顾左右而言他。

网友C:
我也前几天闲鱼买了一个u盘,20元32g,到货和卖家描述的包装不一样(卖家的是板卡包装),为啥,居然拼夕夕发来的货(有印字的简易塑料袋包装,然后u盘什么字都没有),一个架子一个安卓转换一个链条,啥都没测试收货就付款了,然后评价差评后来卖家拉黑我了。

测试,跑圈通过,芯片精灵一芯主控具体型号忘记了好像是psc什么7,西数颗粒,tlc 64G,什么?原来是降容盘??
usb2.0的,写6M读22M,还是很稳定,格式化都正常!

好在基本运行正常

网友:
我的一个黑胶盘被我重新量产了,写成4G了,留着打印文件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前几天闲鱼买了一个u盘,20元32g,到货和卖家描述的包装不一样(卖家的是板卡包装),为啥,居然拼夕夕 ...

我这个是13块128G!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结果傻×了

网友:
我19年买了一只金士顿的128G 3.0 38元 包装是盖子,就是随便可以换货那种,后面还有防伪贴
但是容量充足,就是速度有点慢,就当作2.0使用,只用来装MP3也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13块128G!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结果傻×了

13??这不是往火坑跳吗,买之前我还拿张闪迪64G,22包邮给卖家看,卖家说想想都不真实,你还13,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这不是往火坑跳吗,买之前我还拿张闪迪64G,22包邮给卖家看,卖家说想想都不真实,你还13, ...

这不是当时脑抽了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前几天闲鱼买了一个u盘,20元32g,到货和卖家描述的包装不一样(卖家的是板卡包装),为啥,居然拼夕夕 ...

还是你胆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你胆肥啊

人品好,至少不容易花钱买废品,闲鱼路上这么久只摔倒一次,那就是坛里推的闲鱼打黑30元10个12v锂电钻电池,只有3个正常用几天只有1个正常,其它全部是坏的,留下电池保护板和壳子空余恨啊,可见坛里推的没啥好东西,要买还是得靠自己去淘,去发现,

网友:
买国产uos系统盘便宜,32G优惠券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