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2年第一冤案 - 暴力拆蜂语充电宝S19

楼主(2022-02-25):
2019年活动买的,10多块钱,10000毫安,足量,挺划算的,没有快充,就给我姐用了。以前论坛有坛友拆过,本来不打算拆它的,但过年时我姐说充不进电了,一直闪一个灯,

那就拆开看看吧。这货配合得挺紧的,而且还粘了胶,但是大力出奇迹,暴力面前,这些
都不是问题,来看看吧。
背面的样子

正面照呢?正面照没有了,这就是暴力拆解的结果,因为粘胶又扣得紧,直接被我分解成几块扔垃圾桶了。

正面拆掉的样子,电池皮都弄皱了,还好没把膜弄破,不然就芭比Q了

电路板

主芯片MP52161,右边是锂电保护芯片XB7608

电路板背面

拍照的时候偶然发现灯的位置有点不一样,放大来一张

啥情况?下面三个灯和最上面那个怎么不一样?仔细一看,下面三个灯的头已经被砍了,
这还能亮才怪了,难道只是灯坏了?装上几个灯试一下,果然是灯坏了,尼玛呀,这下
好了,壳子已经被废了,只能裸奔了。这灯也坏得太奇葩了点吧,三个灯一起坏,还是这种坏法。
哎呀,这壳真冤啊。
完。

网友A:
指示灯不用管,我几年前旧的品胜羽博等也是指示灯不亮,能按键输出,给手机凑合慢充。现在充电宝很多一次性倒刺,超声波焊接胶水等,我后来把品胜等电芯拆下来,买些免焊接充电宝套件装上,要换电池方便点,去除倒刺卡扣,买些规格合适电池组热缩管,打火机小心加热略紧装在免焊接充电宝,换电池取出热缩管。

网友B:
我来破破这冤案!...........实际情况是这可怜的充电宝被人摔了,然后几个LED灯珠就掉了,最后被其他人冤枉了............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也有一个,被我女儿摔了,也只剩下一颗LED灯珠了,

网友:
10多元而已了,冤案谈不上了吧。

网友:
还是便宜没好货

网友:
我的坏了两粒。他的灯太亮了,所以容易烧。。对眼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破破这冤案!...........实际情况是这可怜的充电宝被人摔了,然后几个LED灯珠就掉了,最后被其他人冤枉 ...

经验丰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不用管,我几年前旧的品胜羽博等也是指示灯不亮,能按键输出,给手机凑合慢充。现在充电宝很多一次性 ...

还是免焊接充电宝套装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不用管,我几年前旧的品胜羽博等也是指示灯不亮,能按键输出,给手机凑合慢充。现在充电宝很多一次性 ...

好像电芯要内阻啥的匹配?

网友:
楼主,怎么不用USB测试仪测一下?直接看充电电流就能看出来了,也不至于冤枉,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电芯要内阻啥的匹配?

很多免焊接充电宝并联电芯,自放电小拆机锂电芯都能用。笔记本免焊接充电宝串联电芯,对电池一致性要求高。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个,忘了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软包。总感觉 不如18650?

网友:
我撸了两个 一个半年多鼓包 一个一年 衰减的一塌糊涂 软包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