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HOMTIME美时C12PRO多功能闹钟表面粘手清理拆解改装

楼主(2022-02-25):
100块收了一个黑色每时C12PRO多功能闹钟,16年产的,功能全部正常,表面是那种亲肤材质,通病就是时间长了以后粘手。一直想买一个白色款的(因为家里有两个白色C1)更加耐看关键表面不会出现粘手的问题,只是钱包不争气。现在便宜收了这个黑色,虽然表面粘手那就自己动手清理吧,顺便改装一下RX8025晶振,,这个闹钟使用一个2032纽扣电池作为记忆但不能靠这个电池点亮屏幕,以前试过用CR2032电池供电给RX8025三四个月就没电了,所以干脆给它外挂2个7号电池。

功能有收音,IPHONE插座,TF卡播放(插在底部),蓝牙,AUX输入,2个充电口,闹钟,温度显示。其闹钟功能可以设定到时后闹铃或者开收音或者播放TF卡,这个功能非常赞

屏幕前的有机玻璃板已经有开胶,干脆就拆开重新贴双面胶

拆开后的底板,主控在右下角,左上角凸出的是蓝牙模块,左边是功放以及USB充电口

主板全貌,主控上面用贴皮覆盖了,因为要改RX8025晶振,所以必须打开铁皮拆除原晶振以及关联的2个电容跟一个电阻。

内部的音箱跟外壳是独立的,采用2个1.5寸喇叭,听起来还不错,有高有低。拆掉箱体后能看到上盖的按键控制板以及苹果接口,苹果接口里面的是MFI认证的飞机头

IPHONE接口原设计是给裸机充电,但是手机一旦带套就不够长了,所以这里要改造一下,让飞机头高一点,打磨掉一部分机翼,扩孔,最后用2颗M2螺丝穿过机翼孔固定,这样就不需要拆掉手机套也能直接插上充电了

接下来是最雷的清理表面的过程,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网上说可以用护手霜,我是用酒精+卡片+撬棒刮,刮完清晰后拿百洁布打磨头打磨一遍。清理这个表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面的字全部没了

背板也要清理,同时按照经验,这么多年开关肯定会氧化发黑,把后部的两个拨动开关以及DC座也完全拆开,用T型钢丝打磨头
打磨内部触点,这部分忘记拍照了,脑补吧

最后是用标签打印机打印标记给各功能按键贴上,同时后部挂2个7号电池就是替代底部原来的2032记忆电池的,好像晶振改动也忘记拍了,哎

网友:
想看看开机效果。

网友:
亲夫要用高浓度的工业酒精清除,普通的医用酒精效果不怎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