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几KW感应加热?我想试试融化铁

楼主(2022-02-25):
平时自己想做点东西玩,缺少铸铁件,尤其是底座、支架这些东西,还是铸铁比较好。
找了几家铸铁厂,都是因为数量太少不愿意接单。
我想了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感应加热,3kw-5kw应该就够了

网友:
几百W就可以烧红铁了,融化铁不清楚有没达到熔点

网友A:
建议个人 家庭 玩玩 黄铜 或者铝件
没见过个人简易设备融铁的,气炉也没见过融铁的
记得见过某个视频里zvs 铜管中悬空一个金属块旋转变红然后融化掉下去的
忘了是铁还是其他金属了

铸铁的门槛挺高 还是铜 铝 或者锌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个人 家庭 玩玩 黄铜 或者铝件
没见过个人简易设备融铁的,气炉也没见过融铁的
记得见过某个视频里 ...

铸铁的抗震能力强,多用来做底座,比其他金属材料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铁的抗震能力强,多用来做底座,比其他金属材料好太多了

直接买铸铁板吧

铸铁不是简单融化铁再模具成型那么简单

好的铸铁工序挺多的 材料也不简单

简单把废铁融化铸造 那个好像叫地条钢
材质不均匀 收缩率都不一样,
铸造成型后比较硬也比较脆。

网友B:
支架底座这些块头不算小一次要融多少铁有这个技术和场地翻模什么的吗,没搞过的话就算弄出来性能达不到的做支架的要求,里面气孔什么的不是新手玩得来的,万一来点水汽在炸一下就热闹了

网友:
感应加热到能熔铁的温度估计门槛比较高,保温是个大问题。
网上很多用耐火材料制作煤气熔炉的视频,不过大多数都是玩铜铝等的,不知道煤气燃烧能否达到熔铁的温度,否则烧气是相对简单的。

网友:
感觉无法达到要求。那些锻刀的炉子都好几个喷枪,一个都有3-5KW吧.

底座试试水泥的. 或者铅.都较为容易加工.

网友:
铁水容易暴 大学金工实习都尽量不用铁水了。
3D打印好,或者木模子做好,找厂家翻砂吧。。。

自己作底座建议用铝型材,大设备重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架底座这些块头不算小一次要融多少铁有这个技术和场地翻模什么的吗,没搞过的话就算弄出来性能达不到的做 ...

没事,以前在铸造厂干过一段时间,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小零件,几斤重的小底座,不用担心气孔等缺陷

网友:
网上有卖十几二十几千瓦的高频淬火设备,你应该能用得上,就是价格有点高,自己做不是那么好做的

网友C:
容铁要1500度吧,5000W恐怕不够,其次耐温材料也没有,碰到水蒸汽还可能引起爆炸,铁水滴到普通鞋面上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烧到脚背上了。
以前朋友在翻沙车间干活,铁水浇灌时模具有个小洞铁水漏出来正好喷在鞋面上,立马脱下来仍的老远,已经被烫了一块,厂里发的劳保鞋还是牛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铁要1500度吧,5000W恐怕不够,其次耐温材料也没有,碰到水蒸汽还可能引起爆炸,铁水滴到普通鞋面上你连 ...

铸铁大概1350度就差不多了。
耐温材料挺简单,买点碳化硅粉就可以,小型熔炉简单做个就可以。
只要不往钢水里倒水就可以了,普通水蒸气没有影响的。

网友:
中频熔炼炉最小也得有15kw   稍大的功率更大了

网友:
仿照以前土法炼钢的方法行不行?

网友:
你这是要大炼钢铁啊

网友:
以前看到补锅的,就一只老式风箱,一只炉子,几块木炭,就能把生铁熔化。这设备不复杂,自己可以做。现在做,一只鼓风机和一只煤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个人 家庭 玩玩 黄铜 或者铝件
没见过个人简易设备融铁的,气炉也没见过融铁的
记得见过某个视频里 ...

那个视频是假的

网友:
几千瓦的直流电源贵啊

网友:
铁水遇到水,威力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