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弄个128g的铠侠U301量产成模拟slc模式(pslc),是否可行?

楼主(2022-02-25):
弄个128g的铠侠U301量产成模拟slc模式(pslc),是否也是个好选择?
质量 ,速度和温度(不高温降速),寿命都有了。
虽然容量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42g左右,但是一般也够用了。最重要的是写入速度大幅增加。根据其他人类似的改成模拟slc模式案例,写入速度多数都是从10多m增加到80-90m

量产的工具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action=&tid=210544

网友:
群联也能开成SLC??

网友A:
slc模式容量变原来的1/4或更少,自己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c模式容量变原来的1/4或更少,自己品

模拟SLC,TLC变1/3,QLC变1/4,128开SLC模式就是42G很正常啊 这有什么好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SLC,TLC变1/3,QLC变1/4,128开SLC模式就是42G很正常啊 这有什么好品的 ...

请教一下,这个群联主控要开成模拟slc,应当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2022-04-03):
不可行!u301用的都是9T24的颗粒,这个颗粒群联的主控没法量产,换到3281BB板子上,黑片工具也搞不定

网友(2022-10-15):
可否把量产工具发我一份,没有那么多M币,abc935934819@126.com

网友:
SM3281AB/BB上BICS4的颗粒是可以黑片工具量产成pSLC的。

网友(2023-07-21):
这个想法很好,有成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