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关键词 全文搜索本站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楼主(2022-02-25):
比如搜索某个器件的型号?

比如:PAM8403

全文最好。对吧?

网友A:
我都是用百度,比如你说的PAM8403,就在百度里搜:PAM8403 site:www.mydigit.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百度,比如你说的PAM8403,就在百度里搜:PAM8403 site:www.mydigit.cn

没用,百度 2021年之后的就搜不到了,还是站内搜索最可靠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百度 2021年之后的就搜不到了,还是站内搜索最可靠准确。

可以啊。我一直用呢。我搜知乎比较多,一般我都是输入:搜索的问题 site:www.zhihu.com

网友:
目前网站还不支持站内全文搜索,所以建议大家发布文章时在标题里尽量注明品牌型号参数等信息,方便后续查询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