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检测UPS蓄电池好坏及容量的仪表,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2022-02-25):
求一款能检测UPS蓄电池好坏及容量的仪表,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好坏的话修电瓶车的用的那种电池测试仪你看可以不,至于容量,还是放电最真实.

网友:
老老实实放电测容量。快速筛选,可以用内阻仪,新的,满电测量内阻做好记录。以后满电再测,内阻增大50%就不行了。(这个不准,误判概率大,因为内阻很小,50%也就1-2毫欧)。还有种快速测量的方法,用汽车大灯,根据标称容量,选择1-3只大灯并联,测不接和接大灯的电压差,压差大的比较差。

网友:
就是升压带负载看电压跌落速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