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航模功率计 无负载 就显示电流 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2-02-25):
(图片)

网友A:
能把那个红色电源线的模块拆下来看看吗?主要问题应该出在检测电流那里,应该是个采样电阻或者康铜丝

网友:
运放挂了估计

网友B:
接个负载看看,还能正确显示电流吗,如果显示值和实际值差不多,那就是零点漂移
如果差距很大,或者乱显示,那就应该是电流采样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负载看看,还能正确显示电流吗,如果显示值和实际值差不多,那就是零点漂移
如果差距很大,或者乱显示 ...

接负载可以显示电流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那个红色电源线的模块拆下来看看吗?主要问题应该出在检测电流那里,应该是个采样电阻或者康铜丝 ...

检测电阻在负极 有个铜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