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浪涌保护器 CHNT NU6-II

楼主(2022-02-25):
大致原理就是电压高放电,锡点融化,弹簧弹出红色指示。

wechat_upload164578086962189f8554d1f wechat_upload164578087062189f86c6b02
wechat_upload164578087262189f8890965 wechat_upload164578087462189f8a38358
wechat_upload164578087562189f8ba275a wechat_upload164578087762189f8d6c5bd

网友A:
压敏电阻好大个头,焊锡特定熔化温度?再焊上能接着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好大个头,焊锡特定熔化温度?再焊上能接着用不?

那个接点就类似一个保险,只有压敏电阻击穿了才会断开,这个是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