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全网首拆~山泽USB3.1 一拖四USB-HUB拆解

楼主(2022-02-25):
这个牌子的3.1hub是目前最便宜的hub之一,拆也比较好拆,但是塑料材质较软且塑料颜色不是黑色,很容易在外壳边缘处留下刮痕。

外壳效果图做得很好,但是塑料材质不好,到手再看有十分明显的廉价感。

从接线处入手,内部是卡扣设计,沿无接口一侧撬开。

后壳开后:

内部PCB接口处会卡住,也要从无接口一侧撬起。hub从两个方向分出4个USB3.1 TypeA接口,还有一个TypeC接口为hub辅助供电口,不向外供电也不支持数据传输。壳内给正面LED灯专门开了个保护圈,当然,没有聚光碗。

USB3.1接口特写:

主控面:

背面:

主控为台威盛(威锋?不太清楚二者关系)电子出品的VL822-Q7 USB3.2 gen2 10Gbps(其实就是旧称的USB3.1)一拖四hub芯片,Q7是VL822系列的“大杯”IC型号,QFN76的封装适中,不支持TypeC。线缆外覆屏蔽层和单独的塑料加强层,不错。

ROM芯片采用PUYA普冉512KB NOR FLASH:

供电特写。供电我不懂,就不乱说,只说接口处凌乱地打了点热熔胶辅助固定,下方焊点焊的一般般。

这个30cm hub虽然外壳真不咋样,里面板子倒是比orico的干净利落的多。这已经算最便宜的3.1hub了,但也得卖7、80,主控成本约10多块钱,想想差不多规格的做工稍好一点点的USB3.0hub只要2、30就能买到,哎……

补充内容 (2022-11-28 12:53):
用了大半年一直在红米G笔记本原生USB3.1上用作鼠标、键盘扩展,偶然才发现插硬盘柜、固态U盘等设备会时不时的掉盘不识别,不知道是HUB还是电脑问题

网友:
用的屏蔽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么贵的价格还是用3.0的吧。。。。。

网友:
有供电,好评!

网友A:
山泽的周边还可以,威盛主控+带供电可用性大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泽的周边还可以,威盛主控+带供电可用性大增。

某泽和某联是一家吧,所有sku几乎重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某泽和某联是一家吧,所有sku几乎重叠~~

应该不是,产品类似估计都是做外设的,代工厂可能也就那几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产品类似估计都是做外设的,代工厂可能也就那几家。

那么可能几家用的都是公模呢。。。

网友C:
3.1和3.0区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和3.0区别大吗?

一倍的差距,算大嘛

网友D:
其实USB3.1 满速的U盘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USB3.1 满速的U盘都买不到

盒子啊,固态U也有人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USB3.1 满速的U盘都买不到

固态U盘吧,不过也就三百多MB,跑不满

网友:
2  30的插usb3.0移动硬盘就卡死,

网友:
山泽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2-12-28):
这种hub还是独立供电的比较稳

网友(2024-12-10):
都一样的外置供电方案 电源大了供不起  里面的小MOS管满载3.2A  原来的3.0 HUB绿联今天刚拆了 原理基本一样 最简单的搞个二极管隔离就可以 弄一堆MOS管做开关 电流又搞不大   二极管搞个5A的都可以,另外就是供电线  原来的3.0HUB 我直接供电短路 用5V充电器供电  2A降到4.7V了 充电器带线补 输出都5.5V了  线损都0.8V了 小米路由器配的USB供电线  差到难以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