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电磁炉T15XB60整流块可以用D25XB60代换吗?

楼主(2022-02-25):
家里电磁炉T15XB60整流块击穿了,网上只有卖D15BX60或D25XB60,可以用D25XB60代换T15XB60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15是安数,25安的换15安的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的,D25XB60是25A的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后者额定功率更大

网友:
可以的,安装正确就行。

网友A:
还有别的问题。只换这个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别的问题。只换这个没用

买了这个,商家又给我寄了个D15XB60,换下了D25XB60,修好电磁炉用了两天,结果炸整流桥➕IGPT,造成跳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这个,商家又给我寄了个D15XB60,换下了D25XB60,修好电磁炉用了两天,结果炸整流桥➕IGPT,造成跳闸 ...

炸IGBT可能是谐振电容容量减小,可以把哪几个大个头电容拆下来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IGBT可能是谐振电容容量减小,可以把哪几个大个头电容拆下来量量

那几颗大电容都是拼夕夕买新的换上,手头没电桥用优利德UT61E多次测试容量没问题才换到电路板上,就怕买到的是次货电容,还有新买到那个IGBT的质量也值得怀疑。

网友:
整流击穿往往后面还有别的故障
查三大电容、驱动管、驱动电阻、18V钳位稳压管,确保IGBT工作条件合适。

网友:
后面结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