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冷焊机DIY 胆小的勿进

楼主(2022-02-25):
全网卖的冷焊机全是神神秘秘,之前也没接触过氩弧焊,为了折腾收了一台废氩弧焊机,了解氩弧焊的原理。感觉储能点焊机+引弧就是冷焊机。首先是试验高频高压几千伏对储能的电池或电容有何影响,理论上那点能量是没啥影响,实际也是怕怕的,在监控下用高压怼电池和电容(怕炸),怼完啥事没有,内阻也没改变,之后就是各种折腾尝试,终于有了雏形。

原理:高频高压引弧,利用高倍率动力锂电池或法拉电容击穿电弧,以近乎短路的电流形成熔池.电压电流和时间是制作的关键。

用法拉电容,4平方铜线限流,电流太大效果并不好

焊接时间8毫秒的焊点

楼主:
占楼........
自动点焊5个焊点/秒

楼主:
占楼.........
电池组4并13串,引弧电路,控制电路+点焊机电路

网友A:
对电焊材质有要求吗?看描述起来跟电池点焊机一样啊?

网友:
点焊机升电焊机了,数码之家真是人才辈出

网友B:
视频里有气体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有气体保护吗?

有,氩气。。。。

网友:
没有发详细资料啊!等米下锅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啊,年纪大了 不敢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电焊材质有要求吗?看描述起来跟电池点焊机一样啊?

这个是不接触的

网友:
高大上,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电焊材质有要求吗?看描述起来跟电池点焊机一样啊?

电弧放电,金属形成熔池,就是融化金属,冷焊机对放电能量控制要求极高

网友:
可以公布的详细点吗?目前抄作业有点难度

网友:
冷焊机就是带毫秒级放电控制的氩弧焊机啊,有把普通氩弦焊机改成冷焊机的控制板卖

网友:
坐等后续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弧放电,金属形成熔池,就是融化金属,冷焊机对放电能量控制要求极高 ...

对的,电流太低形不成熔池,太高产生飞溅,目前手上没有测量工具测电流参数,估计在200-300a左右,焊点质量可以调整时间来调整,还有就是一个未知参数:电弧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电流太低形不成熔池,太高产生飞溅,目前手上没有测量工具测电流参数,估计在200-300a左右,焊点质 ...

你去闲鱼看看这个人的产品会有所启发___汇屿工作室电子DIY

网友:
牛,牛!就三个字---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闲鱼看看这个人的产品会有所启发___汇屿工作室电子DIY

咸鱼的会公开原理图?估计连内部图片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