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功率下降是什么原因?磁控管老化了?

楼主(2022-02-25):
一台老的格兰仕的微波炉,总觉得最近加热时间偏长,今天跟新买的一台对比了下,功率标的都一样,加热时间差了2倍左右,这可能是什么问题?磁控管老化了吗?

网友A:
基本上是磁控管老化。有云母片的脏了的话赶紧换新。今天修了一台格兰仕,加热很慢,磁控管微热,拆下仔细看,是上边的磁环断裂了,换新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磁控管老化。有云母片的脏了的话赶紧换新。今天修了一台格兰仕,加热很慢,磁控管微热,拆下仔细看 ...

磁控管里面有铜,拆了会有惊喜。

网友:
我的微波炉用了十七八年了,三天两头热东西吃,目前还没发现有加热效率下降的情况。

网友B:
高压电容容量下降也会影响,我的微波炉之前出故障时我以为是电容坏了 就换了一个大了0.1uF的电容,测试功率增大一百多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容容量下降也会影响,我的微波炉之前出故障时我以为是电容坏了 就换了一个大了0.1uF的电容,测试功率 ...

那个最大的电容吗?上次好像确实坏的时候换过,具体多大忘记看了,以为这东西不怎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磁控管老化。有云母片的脏了的话赶紧换新。今天修了一台格兰仕,加热很慢,磁控管微热,拆下仔细看 ...

算了,反正这台内胆已经锈的没法看了,换不锈钢内胆了,这台准备扔着当备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了,反正这台内胆已经锈的没法看了,换不锈钢内胆了,这台准备扔着当备件了 ...

听我的,别换不锈钢内胆的!脏了以后不好清洁,用铁刨花容易划伤,很难看。搪瓷内胆好清洁、转盘的效率高于平板的、旋钮的不容易坏操作简单、带烧烤的没必要,更容易脏内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我的,别换不锈钢内胆的!脏了以后不好清洁,用铁刨花容易划伤,很难看。搪瓷内胆好清洁、转盘的效率高 ...

现在不带烧烤的很少了吧,都是为了多提高点价格呗。搪瓷内胆的还没见过,老机器是喷漆内胆的,锈的不像话了。不锈钢的不刮应该还好吧,就用普通海绵之类的清洁,准备买个盖子,省得飞溅

网友C(2022-10-13):
那个烧烤真的没必要,鸡肋!  两百块买一个上下加热的烤箱都比它好使。

而且有老人的使用不明白,误操作把它打开了容易引起火灾。 特别是热一次性饭盒打包的剩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烧烤真的没必要,鸡肋!  两百块买一个上下加热的烤箱都比它好使。

而且有老人的使用不明白,误操作把 ...

确实,就用过一次,再也不想用的功能

网友:
我家不锈钢内胆的用了20年还好好的(换过几次磁控管和一次操作面板),我妈家的涂层的已经换第三台了,隔段时间扔块潮毛巾进去,加热后顺带一擦4壁干干净净,平时有点水汽也不怕,涂层的涂层一破跟着就会锈蚀。

网友(2023-12-26):
应该是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