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厨宝内胆是搪瓷的好还是不锈钢的好

楼主(2022-02-25):
正在找小厨宝买,不知道哪位师傅有经验。

网友:
耐用肯定是不锈钢耐用,保温就是反过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类家电也越来越高级,当然价格也越来越贵,所以大家对各类电器的质量和品质也越来越在意,尤其是各种材质方面的问题。比如现在烤箱、蒸汽烤箱等,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烤箱内胆材质该如何选,是搪瓷还是不锈钢,今天就给大家对比一下!

什么是搪瓷?

搪瓷又称珐琅,是将无机玻璃质 材料通过熔融凝于基体金属 上并与金属牢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复合材料 。在金属表面进行瓷釉图层可以防止金属生锈,使金属在受热时不至于在表面形成氧化层并能抵抗各种液体的侵蚀,搪瓷耐高温程度最高为900℃。

搪瓷的缺陷

目前,国内外搪瓷都存在漏搪、微孔、气泡等制造缺陷。搪瓷并不能将金属内壁完全遮蔽,因为即使是非常好的搪瓷技术厂家,也承认搪瓷的涂覆率不可能达到100%,不仅搪瓷表面存在肉眼不可见的微孔,而且内胆钢板焊缝错位处,普通搪瓷很难处理好,吸附性极差,并且在生产线周转以及运输工程中,难免因磕碰导致新的缺陷出现。这些缺陷处的金属长期暴露在水汽或者其他盐雾环境下,与内胆其他完好涂覆搪瓷层的钢板形成腐蚀电池,裸露钢板成为阳极,其他部分形成阴极,造成大阴极小阳极的格局,加速了裸露钢板的腐蚀,所以目前凡是接接触到水汽、盐雾等环境的搪瓷制品普遍使用寿命不长,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另外,我国目前搪瓷工业仍然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搪瓷制品的基体材料——搪瓷钢80%以上依赖进口,我国还没有形成搪瓷系列专用钢的生产,市场上普遍存在以普通碳钢当成搪瓷用钢的混乱现象,导致搪瓷质量不达标,更有甚者借用进口搪瓷的名义以次充好,牟取暴利。

什么是不锈钢?

不锈钢指耐空气、蒸汽、水等弱腐蚀介质和酸、碱、盐等化学浸蚀性介质腐蚀的钢,又称不锈耐酸钢。而广泛用于食品医疗等行业的不锈钢又称为304不锈钢,304不锈钢 是不锈钢中常见的一种材质,耐高温程度最高为800℃,具有加工性能好,韧性高的特点,广泛使用于工业和家具装饰行业和食品医疗行业。

网友:
搪瓷一碰就碎,能比过不锈钢????

网友:
买海尔的,搪瓷的。。。保修六年。。。

别的都不灵的,有的小厂用的温控啥的都比较水。。。

网友:
相对讲还是304不锈钢的好用!

网友:
还是不锈钢的吧,至少耐用

网友:
我家10升的是塑料内胆,10多年没啥事,不过现在的产品就不好说了~不在于啥材料,而在于品质。

网友:
不锈钢看水质条件、游离氯、游离氧含量,热水环境中,304不锈钢不一定会比搪瓷的寿命厂

网友:
不建议买这个东西,容量小了,如果一定要买,拆机看看,看保温做的怎么样。我买的大耳朵的,保温不行,能耗高。

网友A:
只给你说那么一句化。买海尔的就行了,搪瓷内坦加防电墙的。

网友:
我用的即热式,最大8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给你说那么一句化。买海尔的就行了,搪瓷内坦加防电墙的。

我恨海尔!!

网友(2022-04-16):
引用 楼主:
我恨海尔!!

呵呵,恨海尔?有什么故事,聊聊

网友B:
小厨宝,就一个加热水、而且还不是烧开水的东东,不值得这么纠结。在咱看来,小厨宝只要加热快、保温性能好、省电,内胆是什么材料、甚至是什么品牌关系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厨宝,就一个加热水、而且还不是烧开水的东东,不值得这么纠结。在咱看来,小厨宝只要加热快、保温性能好 ...

推荐一个??

网友(2023-02-06):
洗澡用的电热水器,因为体积大,用不起全不锈钢,所以采用了普通铁加搪一层瓷。

消费者在宣传洗脑下,慢慢地竟有人觉得搪瓷更好,还什么保温。
在长时间里,内胆没有任何保温意义,你用搪瓷碗装开水摸摸试试,烫不烫手。

保温只能靠保温棉啊。

搪瓷罐也需要有焊接缝啊,由于铁壳会生锈,接缝需要涂防水胶,而胶水寿命有年限……

小厨宝体积小,所以可以用全不锈钢,材料成本比搪瓷高不了多少,工艺也简单了。

网友:
我买的大耳朵的,建议别买。很耗电,因为它保温做的不好。水量洗碗都成问题,一会热,一会冷。我的闲置了。

网友:
美国人最会忽悠, 搪瓷那个年代不锈钢天价, 懂了吗

网友:
应该是不锈钢的耐用,我家之前是ao史密斯的,用了也就十年,期间换了两次镁棒,内胆倒是好好的,但是出水管子是铁的,烂的不行了,套了铜帽子找朋友焊过一次,后来还是继续烂出来个沙眼,实在是不想操心了,直接扔了。现在是换了个海尔的小厨宝,6.6升的,用着还行,不知道内胆是什么材料的,厨宝的功率都差不多,还是要看保温效果好才能省电

网友:
不锈钢的吧,万一焊缝漏水处理起来比搪瓷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