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给U盘重新做系统的软件

楼主(2022-02-25):
之前有一次用过一个软件,名字忘了,现向各位坛友求这个软件的名字。

记得当时U盘用微PE做了PE系统,U盘就被分成了2个分区
然后用这个软件(非常小)可以给U盘重新写操作,感觉就是给U盘安装了一个系统(可以选择,记得好像是dos什么的)一样的,原U盘就恢复成一个分区了。

不管是什么主控的U盘都可以用这个软件恢复,识别不了的U盘也可以恢复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优启通?可以还原分区

网友:
微PE?无忧论坛。

网友:
安装版的PE好像都有这功能吧,不识别的U盘就别想了,不然你以为量产工具拿来做什么

网友:
一直用杏雨梨云,感觉比较好用,广告比较少

网友:
随便个PE就行,不用量产什么的。

网友:
我一直用冰封U启动,没广告

网友:
你要恢复U盘的话,可以用惠普U盘修复工具格式化

网友:
FbinstTool?楼主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A:
rufus,应该是这个

网友:
普通的系统盘制作软件就可以 前面是隐藏的分区 软件带还原分区  还可以用分区工具重新分区也能还原

网友:
这个叫USBOOT吧

网友:
微PE啊,挺好用的。

网友:
不识别的U盘,用量产工具吧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fus,应该是这个

太对了,就是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