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氩弧焊的高压引弧为什么不会击穿整流二极管和电容呢?

楼主(2022-02-25):
氩弧焊的引弧电路输出的高压 是直流还是高频交流电?

网友:
交流~~紫薯布丁

网友A:
电流非常小,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为了感受下氩气流对着手按了一下

网友:
引弧电路中高压在整流后面有电容形成回路,高压到不了低压部分

网友B:
有感抗电路,,,还有保护电路,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还有点不明白怎么在那么粗的焊把线上用很少的匝数感应出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感抗电路,,,还有保护电路,完全没问题

冷焊机好像 没电抗吧!也是有引弧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焊机好像 没电抗吧!也是有引弧电路的

你想做什么呢

网友:
是有压敏的

网友C:
有耐高压的 二极管和电容。另一方面,氩弧焊的引弧电路是有保护电路的。整个系统的工作电路是相互 隔离的。高压部分与低压部分的工作原理不一样,并不是你理解的同一个线圈电路,而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耐高压的 二极管和电容。另一方面,氩弧焊的引弧电路是有保护电路的。整个系统的工作电路是相互 隔离的。 ...

我看网上的引弧电路是利用线圈耦合过去的 副边绕组是串联在电路中 对它比较好奇为啥不会击穿整流二极管好奇 !还有你说的保护电路参考那种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的引弧电路是利用线圈耦合过去的 副边绕组是串联在电路中 对它比较好奇为啥不会击穿整流二极管好 ...

这个问题,不是你想得这么简单。氩弧焊电路中的某些电子元件,是进口的。比如IGBT:绝缘栅极晶体管(第四代逆变技术,)并不是我们在学校中学堂教师发的实验元件(几分钱吧)。现在电子元件的某些光端精密产品,不是我们能制造的,比如,精密电阻、精密电压反馈模块。就像衣服的布料,现在你看到某些人穿的衣服面料,都是进口的。不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技术能生产的。再比如手机充电器,为什么进口的产品,相同功率的充电器,体积却可以做得那么小?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是用到了最高科技的半导体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你想得这么简单。氩弧焊电路中的某些电子元件,是进口的。比如IGBT:绝缘栅极晶体管(第四 ...

你看同样的电子产品,美日德的电子产品,可以做到非常精致,体积小,功耗也很小,而我们自己的电子产品,总是各种容易损坏或者故障,这里面的诀窍 ,并不是你用肉眼可以一看明白。

网友:
我记得好像高压引弧和低压是同步的,高压产生时二极管是导通的,同时高压和二极管是串联,二极管两端电压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你想得这么简单。氩弧焊电路中的某些电子元件,是进口的。比如IGBT:绝缘栅极晶体管(第四 ...

充电器体积小是因为用了氮化镓(Gan)芯片,这个国内也能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冷焊机好像 没电抗吧!也是有引弧电路的

答案之前已经说了,也不见M币到手,,,,,,,,,,,,

网友:
氩弧焊输出直流,引弧器初级通过电容和放电间隙放电把高压耦合到引弧线圈次级,次级一端通焊把,另一端的高压回路通过一个电容到地线,所以高压的回路是 引弧线圈-焊把-工件-地-高压旁通电容-引弧线圈,等于是高压和低压串联在一起
可以看我的帖子里有电路图

楼主(2022-04-01):
引用 网友B:
答案之前已经说了,也不见M币到手,,,,,,,,,,,,

不好意思啊好久没登了 不过我亲自搭了个电路 没有压敏 也能引弧 二极管也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好久没登了 不过我亲自搭了个电路 没有压敏 也能引弧 二极管也没有损坏
...

顺便在问问 我手上有个氩弧焊是双管正激拓扑的 后面串的电感是续流电感嘛? 但我拿公式算出来的电感远小与实际测出来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非常小,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为了感受下氩气流对着手按了一下

你是狠人,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