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打印不干净还有重影 拆修富士施乐一体机DocuPrint M225 dw

楼主(2022-02-26):
昨天富士施乐一体机DocuPrint M225 dw打印出来纸面不干净(正反面都有),还有重影,拆!

这是正面图

这是背面,越南产

打开后板

推开两边黑销子

拿下背板

拿下导纸架

拆下蓝色部分

露出加热辊等,红辊上有很多残粉,用酒精擦干净。

本想把充电辊什么都拆出来检查一下的,奈何这东西不好拆,如果要拆图中组件,要拆两边的边板,是个大工程。所以放弃了。

然后装回

然而。。。。但是。。。。
效果并没有明显改善。

然后换了另一备用粉盒和备用硒鼓(这机器是鼓粉分离的),交叉试,发现主要和粉盒有关,与硒鼓无关,用另一粉盒就好多了。

估计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粉盒前段时间自己加的什么“众通”品牌的粉不对,粉的熔点太高,或机子的加热温度不到,粉无法熔压到纸上。
第一个粉盒内的刮板有问题了,导致出粉太多(此粉盒和硒鼓反复加粉使用已打印有一万张左右)。

等有空再研究吧,先换另一个粉盒先用着。

==================

补充:有问题时,是这样的

=======================

经回贴人提醒,拆开粉盒把金属刮板拆出清理粘在上面的潮湿状积碳,
打了两张纸后正常了。
能不能保持正常,有待观察。

网友A:
咋和兄弟7360差不多啊

网友B:
粉盒内的刮板有问题,看看是否老化

网友:
胶辊上面的碳粉可以使用天那水洗去的

网友C:
打印不干净要么就是漏粉,粉盒看下附近情况。因为没看到样张,估计是定影的问题,是不是纸上的粉还能黏下来。。。

网友D:
我的两台富士p158,都不进纸,因此对富士施乐的比较印象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和兄弟7360差不多啊

就是兄弟代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台富士p158,都不进纸,因此对富士施乐的比较印象差

加兼容粉了叭,富士施乐加错粉容易卡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盒内的刮板有问题,看看是否老化

粉盒内的刮板是一金属薄片,和粉盒上的橡胶辊接触线上粘有一部分湿粉一样的粉,今天清除后效果好点了,
是否根治,有待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不干净要么就是漏粉,粉盒看下附近情况。因为没看到样张,估计是定影的问题,是不是纸上的粉还能黏下来 ...

纸上的粉抠不下来,倒是很紧固的和纸结合了。

今天把粉盒内的刮板清理了一下,使用原装鼓和原装粉盒的一开始并没效果。
但然后把原装鼓和原装粉盒、原装鼓和兼容粉盒、兼容鼓和原装粉盒、兼容鼓和兼容粉盒,排列组合试了一圈下来后发现正常了,这时再用原装鼓和原装粉盒装进机子里,机子又正常了,也不知怎么回事。

还是两种可能,机子加热、充电、显影组件时好时坏;原装粉盒刮板清理后粉盒内出粉口有积碳要多打几张才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兼容粉了叭,富士施乐加错粉容易卡纸

有什么粉可以推荐?

网友:
废粉满也会像漏粉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台富士p158,都不进纸,因此对富士施乐的比较印象差

我的一模一样,进纸器有卡达一声上抬,就是不进纸。。。。目前偶尔当扫描仪用一下,完全不能打印复印

网友:
替换法,先换墨盒,要是还不行就换硒鼓,反正这货的替换耗材价格还可以

网友:
更换粉盒或者硒鼓试试,粉盒问题应该多一些,定影不会造成那样的底灰和重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上的粉抠不下来,倒是很紧固的和纸结合了。

今天把粉盒内的刮板清理了一下,使用原装鼓和原装粉盒的一 ...

我以前接触下来的富士施乐机器价格便宜,但是维护起来特别麻烦,尽是些幺蛾子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加兼容粉了叭,富士施乐加错粉容易卡纸

家里是富士施乐P225D,请问,适合加那一类墨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粉可以推荐?

我后来买的是绘威,虽然不卡纸了,但是连续打印10张会定影不牢(一张张打不会有问题)
注意了,粉筒的进粉是有缓冲的也就是你换粉后要打印很多才到新粉,我就是吃了这个亏,当年买了9块9的粉觉得哇和原装粉一样。。。

PS机器我已经送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家里是富士施乐P225D,请问,适合加那一类墨粉?

你这个和p158不一样,粉盒和鼓架都可以换随便买最便宜的就好,如果不行鼓架换和粉一个品牌

网友:
和我买的2550DW外观也一样,应该用的同一套模具。办公室一台M115也有同样的问题,换了很多墨盒了